电磁铁干扰单片机复位,请大虾帮忙

楼主(2008-05-15):
如下图所示电磁铁控制电路,控制目标是一个保持电磁铁(24V3A),通电时间不会超过50ms,图中K2控制电磁铁换向,通电期间k2不会动作。现在的情况:系统上电后,按下开始按键,单片机控制启动电磁铁,系统随后就复位,大虾帮我分析一下干扰通过什么方式使单片机复位?如何防止呢?
另外24V电源由开关电源(24V120W)供电,VCC(5V)由24V通过lm2576稳压获得。

网友A:
至少要在K2上并联一个电容拉

楼主:
为什么?图中K2控制电磁铁换向,通电期间k2不会动作

网友B:
图有错误

7407最多外驱动9V。

工业标准都是OC驱动的,几乎不使用PNP。

设计的基本原理啊。

楼主:
所长:74ls07最高输出电压是30V,24V应该可以吧,如图所示

网友C:
尽量用12V继电器,避免直接干扰5V电源

网友B:
确实30V,记错了。

网友C:
干扰大,最好控制端加光藕

网友D:
你的单片机的RST脚怎么处理的

网友:
电磁铁所需电流大,动作慢

如果机构允许不妨用气动,个人感觉电磁阀的干扰小些,力量也大

网友E:
分开供电,光电隔离

楼主:
lbx_00:rst端用普通的rc电路

楼主:
awey:板子什么的都做好了,就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将你的PCB的图片发上来看看

24V3A,电流太大,可一用缓启动的方式,减少辐射。
也可能和你PCB有关系
也可能和你电源有关系

网友E:
那是比较麻烦,下次可要注意了

D4接错地方了,取消D4,J7的1、2脚分别对3脚加二极管

网友F:
电源分开

楼主:
所长,pcb图。如何缓慢启动电磁铁呢?

楼主:
awey、所长:请教一下电磁铁续流放电时间问题?

就图中的电磁铁(24V3A)和续流管D4(1N5822),通电后断电,续流放电时间能有多长(放电到切换继电器触电时不会产生电火花干扰)?5ms足够吗?

网友E:
二极管改了再说,D4接错地方了

续流的时间不好说,如果大了可以串个电阻来调整。

网友B:
看你这个板子,估计是24V电源瞬间功率问题

缓启动:
#define MAX   100
j=MAX;
while( j-- )
{
    P1_0 = 1;
    for(i=0; i<j; i++);

    P1_0 = 0;
    for(; i<MAX; i++);
}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大,我去改改去!

网友G:
要有放电回路

网友H:
J7的1.2脚分别对3脚加二极管

网友I:
有结果了么?

网友J:
PCB惨不忍睹!

基本上属于那种连通就完事的水平。
一点也不考虑地线、电源的信号走向。

网友K:
K2应该接Q5的e极吧,接在C极会影响K2的导通时间

网友J:
一看就知道LAYOUT不行

MCU的复位地和大功率输出地连在一起,不死机复位才怪呢。
基础上属于连通就完事的水平,和自动布线差不多。
我来布线,保证不会这么脆弱!

楼主(2008-06-19):
根据大家的意见,加了两个续流管,效果好多了

楼主:
gx_huang,只有一个电源,如何做到你说的呢??

网友L:
一个电容没有 高人呀

继电器建议用光耦隔离控制,在用电流大的地方建议加电感抑制电流突变.在控制电路中加电容进行滤波!
只是想法,但如何选择参数要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M:
换成固态继电器可以解决

楼主:
有控制直流的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N:
我的建议,

从图上看,板子走线已经考虑到了防止干扰的问题,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应该可以搞定,加大主滤波电容或者用农讲所的PWM方式接通电磁铁也可以降低对电源的要求。另外,逻辑上也要保证继电器切换期间触点上没有电流。

网友O:
建议:

1 设计电路时要参考器件的工作条件参数 而不是 极限条件参数
2 复位的原因要分清楚,是电源瞬间跌落引起的还是电磁干扰复位信号引起的;可以用示波器捕获波形分析;分别解决
3 板子太烂了
4 继电器可考虑串联小电阻,不要考虑缓启动,实在不行就oc启动,单独供电;如果继电器不是太大的话就这样供电应该也能工作;

网友:
还是少用继电器的好

那玩意的寿命有限,动作频率有限,直流用场效应管之类的可靠些,交流用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