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关于while(P1_0==0)

楼主(2008-05-16):
关于while(P1_0==0),请问当P1_0=0的情况下,这个判断到底是真还是假?
还有若写成while(P1_0)又是什么结果?

网友A:
当P1_0=0时,“P1_0==0”的判断成立

当P1_0=0时,“P1_0==0”的判断成立,因此判断为“真”,判断表达式的值为非零。while循环体内的语句执行。

如果写成vwhile(P1_0),则表示判断P1_0的值是否为非零;如果为非零,则执行while循环体中的语句。

网友B:
P1_0==0,当P1_0=0时,结果当然是真了

若写成while(P1_0),则刚好想反。P1_0为0为假,非0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