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模拟i2c总线,从机(请教)

楼主(2008-05-16):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从机...麻烦得很...还是想办法换个方式吧

网友B:
每种总线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应用场合

I2C模拟从机,本身是非常不合适的。

楼主:
不能换方式啊。就得模拟从机

我今年毕业,现在在公司实习。经理让我模拟从机接收主芯片传过来的信息,进行相关操作。

网友A:
你实际跟他说说呀,你说模拟I2C从机不合适,是吃力不讨好

能不能考虑换种方式来做? 如果他是搞技术的话,说不定还觉得你的经验不错呢。

网友C:
带I2c模块的片子,那么多!

带I2c模块的片子,那么多!

非得模拟i2c从机,

不要为了模拟,而模拟啊!

网友D:
还没有见过模拟从机的

网友C:
如果非得模拟

如果非得模拟,
建议参考一下PIC单片机MSSP模块章节,

PIC的I2模块实现机理,说得比较细,可能有点参考作用。

模拟从机非常麻烦,

还真没见着,

最关键效率太低

楼主:
不会吧!不能模拟吗?

只是要求微控制器模拟从机接发消息,和主机进行通讯也不行吗?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

给了这么多意见。谢谢啊 !

恩  ,上面提到PIC单片机MSSP模块章节。多谢了。去看看。只要是pic单片机都有讲吗,还是machunshui有推荐什么书?

我的问题好像都有点低级哈^_^

网友B:
有很大隐患,会出很多问题,使用场合有很多限制

特定的条件下才可以,比如极低的通信速率时候,最好在5K/BIT时候。

楼主:
模拟从机麻烦是在什么地方

大家都说模拟从机麻烦,麻烦是在什么地方?是检测起始、停止位还是其他?

楼主:
5k?这么低?

没有大量数据。一般只有2byte,可以吗?

网友C:
做个称职的下属不容易下属

I2C主相当于一个领导,干什么事情,发出指令即可,受到的制约少。

从机相当于一个下属,
必须时刻处于监视状态,什么时间应该 是什么状态,检测到这种状态,还要定时,到时间检测是不是下一种状态,非常麻烦。

领会领导意图不容易啊!

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别模拟从机,

想到模拟从机,都觉得头大.

网友E:
模拟从机基本不可行

同意14楼
IIC波特率400K,例如标准51+12M晶振,每次IIC信号变化只能执行2,3条指令。所以根本反应不过来。
只能降低波特率,比如说10k以下,但恐怕已经失去意义(之所以可以软件模拟UART,也是因为波特率很低)
建议选用带硬件IIC的单片机,这样的单片机太多了,即使这样,从机编程也比主机难。

楼主:
怎么检测停止信号

我使用一中断,中断响应后开始起始信号检测,接收数据,发送ACK。开始是在发送ACK后检测停止信号。但现在认为不是这样的。那应该怎么样呢?

第一次接收的8bit数据是对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