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

楼主(2008-05-16):
谁能详细解释一下430的仿真指令问题:

仿真指令是不是真正意义的指令,是通过硬件的还是软件的,感觉好象是通过编译器替换成现有指令的,比如INC是个仿真指令,但用C写的测试程序(IAR)根本就是3条指令,还有就是发现编译器没有产生一条仿真指令.

网友A:
仿真指令由1条内核指令配合常数发生器仿真

仿真指令由1条内核指令配合常数发生器仿真,指令长度短,运行速度快。

举个例子:
msp430内核指令没有清除寄存器指令,如果没有仿真指令机制(使用常数发生器的),可以用:
mov #0,Rn
这条指令占用4个字节,即1个16位的指令后跟随一个16位常数0,
运行时间3个指令周期。

而实际上,由于msp430有使用常数发生器的仿真指令机制,可以运用这条仿真指令:
CLR Rn
它被汇编器翻译成:
mov R3,Rn(AS = 00)

即AS位为00的R3(CG2)的内容固定为0,这条指令运行时间1个指令周期,长度2个字节.

AS为其他数值,常数发生器CG1,CG2(即R2,R3)还可为固定的+1,-1,2,4,8等常数

这样的话,msp430的内核只要实现27条精简指令,内核一定很小,功耗也一定很小,这可能也是msp430能实现超低功耗的一个原因.

楼主:
继续请教

R3,R4当做常数发生器时,运行mov R3,Rn(AS = 00)后是否会改变R3以前的值,我觉得应该会改变...
这个容易理解一点,上面说的INC的问题呢...

网友B:
太强悍了

用了430这么长时间,从来也没用过仿真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