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大家都用什么单片机仿真软件~

楼主(2008-05-16):
keilC
proteus
MedWin
wave6000
ewb10
都有人用过吗?他们的优点格式什么!认为什么样的搭配最好!大家的感受都怎么样?

网友A:
proteus

proteus非常好

网友B:
问题太复杂了

网友C:
51一般就不用仿真了吧!!

网友D:
keilC proteus

keilC
proteus
一般的输出和输入设备的仿真很不错。
这两个搭配,干活不累。

网友E:
疑问:Proteus仿真可信度有多高?

疑问:Proteus仿真可信度有多高?
     本人刚刚接触Proteus这个仿真软件,就试了一个电路!却让我对这个软件仿真的可信度大为怀疑!还请各网友给说说看是怎么回事!

原文见我的EDN中发的贴:http://group.**/306/10300.aspx

相关链接:http://group.**/306/10300.aspx

网友F:
proteus 缺陷是有的

proteus 缺陷是有的,
但还是不错的。

6楼的问题,由可能是protesu的led模型的特性和实际的有点差别,调整一下字符扫描输出时间,应该可以解决。

51没弄过,不过象和6楼类似的电路,pic,lpc2000系列搞过,没什么问题。
其中一个用两片74hc595串行输出到led,都没有问题.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repliedmyannounce
有一个基于pic的例子,和楼主的类似,proteus 7.1运行通过.

网友F:
proteus主要的好处可以仿真程序

proteus主要的好处可以仿真程序,
复位仿真,就不必了。

我用proteus,向来都是最简单的电路形式,验证程序逻辑即可,这才是proteus的作用所在。

例如,要搞hs1101湿度仿真,上哪里去找hs1101模型呢?

但是hs1101就是个随湿度变化的电容,也是通过和555组成振荡电路来测量,直接接个频率信号到单片机的捕获输入脚,不就可以模拟测量吗?

至于什么555电路,实际当中需要仿真吗?

网友F:
用proteus是个很好的辅助工具

用proteus是个很好的辅助工具,不能替代实际的电路运行测试,

也没有必要!

网友E:
回复machunshui朋友!

先谢过machunshui朋友的详尽指教!!
受教了!!

网友G:
TO machunshui

郑重提示machunshui同学,HS1101,如果使用555来做的话,请一定要考虑温度的问题,你是否没做全温度的标定?

常温下的测量结果和真正使用的环境温度差异还是明显的。

顺便回个贴……

网友H:
51我一般不仿真

直接编程器烧写,然后运行

网友I(2012-05-09):
有没有人教下protues和keilC的具体操作,求指导!

网友J:
keil+Proteus, 仿真单片机,不过Proteus不能代表实际的硬件,Proteus仿真没问题的,实际不一定能成功。

网友K:
keilC
proteus
wave6000

只用过这3个,最后一个是学校实验室的老古董机器上的
学单片机,前两个应该够了吧

网友L:
我应该是接触proteus最早的。2003年就开始使用。
可能是那个时候年轻,好奇,随着后来经验和知识的丰富。就把这个东西忘了。
侄找工作,他说会proteus,要不要写在简历上,我说不用了,这玩意就是个业余人员用的玩意。
一块PCB板子,不要多少钱,如果技术高手,2次打样,基本就可以产品定型。 我还是习惯用硬件来调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