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各位高手指点下)

楼主(2008-05-17):
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我想通过改变定时器的定时初值来实现电机转速(调节档次16以上)的控制.但是在电机运行的情况下 怎么样去改变它的定时初值呢???

网友A:
很简单的,LZ自己多想想哦

网友:
很简单的

用两个变量放置下一次的初始值,一般需要简单的爬升(加速),否则会丢步

网友:
哦,用C应该是一个变量哈

我用汇编,不过我觉得步进电机这玩意要伺候得好只能用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