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级问题,串口可以热插拔么?

楼主(2008-05-20):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可以呀

网友B:
老电脑不可以

老电脑不可以,像原来的486,586了,串口设备插上电脑以后必须的重新启动,否则设备不能识别。现在出的电脑基本没有问题,可以热插拔了。但是也不建议,有可能烧坏串口

网友C:
可以

但有烧坏的可能

虽然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楼主:
为什么有烧坏的可能性?

网友D:
一般的串口都不可以

    热插拔有热插拔的设计规范,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普通串口都不支持热插拔。注意,有限次数的热插拔未造成不良影响不代表可以热插拔。

网友B:
re

chunyang说的很明确了,热插拔有插拔的设计规范,据我知道的目前只有usb和1394支持。但是实际中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这样干,关了电脑插的人已经很少了。我以前的老电脑如果插上串口不重新启动的话,压根就不能工作。

有可能损毁是因为232两边的设备可能“地”电位不同,从而造成信号口损失。

所以我上面说了,可能造成损毁。而说了可以“热插拔”是因为身边的人这么干还没有碰到烧毁的情况。

网友E:
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叔以及tjjack大侠解答~~

再次感谢!

网友F:
看情况分析

如果串口所接的外设和市电隔离比较好,关系不大。
很早以前,单位一位同时在2台电脑都开机的情况下对接,
只听一声响,冒烟了,RS232驱动芯片爆裂。
主要是由于RS232不是热插拔设计的,可能某个非地信号先连接会导致损坏。
像USB接口设计都是地先连在一起、最后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