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旧梦":续"请教FLASH MCU工作一段时间后失常的原因"

楼主(2008-05-21):
 "重温旧梦":已经决定和MCU厂家打官司了
原帖地址:请教FLASH MCU工作一段时间后失常的原因

    首先,公开告诉大家的是:MCU是SST公司的SST65P542R,请上www.sst.com查询该MCU资料.
    采用该MCU设计的是学习遥控器.是给数字电视用的学习型机顶盒遥控器.
    虽然我们做了多次改进,但是早先的产品还在不断退货.直接损失是,我们需要不断地拆下MCU,重新烧录程序,再焊接到遥控器板上.还要增加一低压复位芯片.退回的遥控器主要有2大不良,1是遥控器功能完好,看不出任何不良,经验告诉我们,这只遥控器是由于"死机"导致退回的.2是遥控器不工作了,或者按键数据错了,或者是某些按键不工作了.这是由于单片机内部数据错了.当然也有部分遥控器不工作的原因是MCU外围电路的失常导致.
    因为,为了再次避免程序再次出错,我们把以上实验结果修改的程序重新写入.至于重新烧写程序的遥控器是否还有退回的,还没有统计.明后天就统计.
    我们是做遥控器方案的,具体地说,是卖芯片的.我的客户是遥控器厂.
所谓的退货是,遥控器厂的客户---广电公司或机顶盒厂退的货.
    一共就没几个客户,截止到2007年底,所有客户都丧失怠尽.几乎所有客户都有退货和损失.用的少的,干脆不用了,因为不欠款,所以也就不和我追究索赔.
而欠了款的,正好是不付款的理由.愿意发回重新烧录程序的,我们就再花费人工烧录.再发货.反正,欠款是很难要回了.我的客户的货款也很难从他的客户那里要回.一级压一级.我的客户遥控器厂的损失包括拆芯片,换塑壳,导电胶,加低压复位电路,重新焊接调试,装配等.
    目前,我的好几家客户为了这个遥控器被搞的焦头烂额,货款要不回不说,市场也丢了.我也一样.
    关于这些问题,SST公司的人始终不给予任何支持和音信.发了N次邮件,打了N次电话也不回复.所以,本来还想顾全一些他们的面子,既然如此,那么我就不客气了,反正准备打官司了,我也不怕了.主动想和SST联系,寻求SST的帮助,可是SST当没事情一样,我是想和SST调解的,而SST居然这样的态度.少见啊,这样的大公司,服务怎么这么差?

    关于SST65P542R的历史,不知有谁知道一些?因为我用的MCU都是2004年的库存,我怀疑都是SST前几年的库存货.为什么有这么多库存?3年都没有卖完,要是我不用,不知道SST何时能卖完?难道SST65P542R曾经还害过不少人吗?谁知道?把它都抖露出来.还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个MCU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买到的,也不是任何一家代理商可以经销的,只有SST指定的一家代理,三顾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可以卖,其他公司无权卖.想必,很多公司曾经也想用这个IC吧?!可是,SST国内的公司和代理商都无法提供技术支持.甚至,很多代理商都没有听说过这个MCU.奇怪吧.
    恳请用过这个MCU的工程师或厂家在此留言,我正准备跟SST打官司呢.希望大家给我提供一些证据,证明这个MCU有BUG.以及怎么和SST打官司.SST公司太没有大家风范了,卖的时候挺起劲,卖完了,不管了,当"缩头乌龟"了.请问大家,你们碰到过这样的公司吗?碰到过服务这么差的公司吗?

    中国的工程师们,大家注意了啊,坚决抵制SST的产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2647771&tp=%u8BF7%u6559FLASH%20MCU%u5DE5%u4F5C%u4E00%u6BB5%u65F6%u95F4%u540E%u5931%u5E38%u7684%u539F%u56E0

网友A:
估计赢的可能性不大

 1、如何证明是bug而不是自己的设计缺陷?
 2、即使是有bug,为何在产品设计过程中没有经过严格的测试就批量生产?
 3、有bug的mcu太多了,几乎所有的公司的mcu从刚开始生产都有一大堆bug,看看他们的勘误表就知道了,要是有bug就要挨官司恐怖没人会生产mcu了。

网友B:
会不会是假的SST呢

网友C:
就LZ之前的帖子来看,是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的可能更多

2楼说的有道理
而且,别人不可能承担你的连带损失

网友D:
做过抗静电试验吗?这种问题有可能是静电造成

静电造成程序跑乱,跑乱的程序把Flash中的内容搞乱。

网友E:
这就是用FLASH当EEPROM的代价,错在ST.

为何不用AVR!?AVR是便宜量又足,FLASH是FLASH,EEPROM是EEPROM!

网友F:
你把程序、原理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SST65P542R资料找不到,是不是假冒产品?

网友G:
操作EEPROM一定要有BOD,否则数据会误写

网友F:
就俺的经验来说:

这类IC这类用途,一般有共同注意的几个要点:
1)极其重要:STOP苏醒后,一定要加延时,而且不能太短,保证晶体震荡稳定后才工作。
2)进入STOP前,或刚苏醒后,一定注意使用变量的复位(清零),BUG是变量没能重新初始化引起的,而且这种BUG隐藏的比较深,属于深藏的阶级敌人。也许过个十天半月才会累积后出现。
这也是俺一直提倡变量要显式(人为)初始化,不要靠编译器自动初始化的原因。
3)电源一定要稳定,不能出现短脉冲。使用电池,电池的瞬时功率是非常有限的,在发射红外时,如果没加足够的电容在电源端,丢失程序是非常容易出现的。
4)电源不要过、欠压。这个芯片电压在2.2-3.2V,用两节电池,不要稳压器是非常危险的。丢失程序是非常容易出现的。

网友F:
做一个产品容易,做一个好产品不容易。

网友H:
是啊,把相关程序,原理图发上面,才好找原因啊

我也用了很多MCU内部的DATA FLASH保存数据,也一直都没问题,很可靠

网友I:
即使avr也未必可靠

对这种低端应用,看看同行用什么,用同样型号的,不会错的

说起avr,当年90s8515在电表行业上出过严重的bug,有人知道吧

网友J:
不知道,LS讲讲……

EE?

网友K:
同感!

我现在用的一款产品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用FLASH做eeprom用,用CR2032电池供电,同样出现程序丢失的问题。测试的时候如果不用CR2032供电一点问题都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将程序读出发现有些PAGE全部被清除。现在取消EEPROM功能,去出程序中的MOVX指令,现在基本上正常。如果在程序中还存在MOVX指令同样OVER,基本上我判断是MCU写FLASH设计上有问题。电源的波动导致程序异常刚好跳到MOVX处就完蛋了。
所以,基本上用电池供电的玩艺,基本上不要考虑用FLASH做EEPROM用。
搂主,找厂家一点用都没有,一句话给你:你的电源部分有问题就打发你了,自认倒霉吧!

网友L:
re

“进入STOP前,或刚苏醒后,一定注意使用变量的复位(清零),BUG是变量没能重新初始化引起的,而且这种BUG隐藏的比较深,属于深藏的阶级敌人。也许过个十天半月才会累积后出现。
这也是俺一直提倡变量要显式(人为)初始化,不要靠编译器自动初始化的原因。”

深有同感,俺因此付出半天瞎忙活的代价。

楼主:
SST65P542R资料

SST65P542R-DATASHEET
SST65P542R-USER MANUAL

在我开始用SST65P542R的时候,SST的网站上找不到DATASHHET.后来我用了,网上就有了资料.

今年年初,网上还有,不知什么时候拿掉了.

从这个迹象可以分析出,SST的人是明知道这个MCU是有问题的.不敢大量宣传和销售.因为有那么多库存,为了清库存,所以就采用瞒天过海的办法.按照正常的MCU销售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用过很多种MCU,也曾经发生过质量问题,MCU厂和代理的处理态度都非常及时和非常好,该赔偿的都及时赔偿,该解决问题的,都会派人来一起解决问题,有时会待在我们这里3-5天都不走.而惟独SST,太牛了.

文件太大,超过了300K,请斑竹帮忙.

网友J:
呵呵,如果如你所说,那就太麻烦了……

建议LZ别老是换MCU,如果盯着一家的CHIP用,问题就好处理多了,这需要商业的手段来解决。

例如,你有10个方案用了一个厂家的10个型号的MCU,如果中间有一个型号出问题了,厂家为了保住别的生意,一般都愿意认真为你解决问题的。

网友M:
97年我们曾用过一批pic的芯片,的确是芯片

部分功能有bug,pic不错,承认有问题,所有芯片全部给更换了!

楼主:
SST65P542R资料(压缩文件)

一个是DATASHEET
一个是USER MANUAL

文件怎么上传不了?

楼主:
资料怎么上传呢?

楼主:
斑竹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