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插座外面的铁壳正确的接法

楼主(2008-05-21):
串口座外面的铁壳应该是连接到串口线屏蔽网的, 外壳的正确应该如何接才合理呢?

1. 直接接地
2. 悬空
3. 其他...

请大家探讨, 谢谢!

网友A:
我通常都不接

网友B:
通过一定的阻抗再接地(信号地)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接地

既然是为屏蔽准备的嘛,应该接地啊

网友D:
应该接大地

应该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