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C46的问题

楼主(2008-05-22):
做了一个东西,要做显示处理,开机读出上次存储的数据并做显示,现在用一段时间后单片机上电读93C46出错,但是系统可以复位到正常情况,有没有人使用93C46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93C46是不是容易出现读错的情况?现在客户觉得这样很麻烦,但是我觉得复位有时候不正常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单片机比较容易受干扰.

网友A:
是不是93c46坏了

网友B:
93C46相当可靠的

网友C:
93C46相当可靠的

数据的问题

楼主:
我说的是有的时候读不正确数据

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读出的数据会读错,但是写入是没有问题的,我使用的是16位的读写方式,ORG接+5V,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的程序在读错后有个处理程序,对系统没有影响,但是需要复位比较麻烦而已,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请指教!!!

网友D:
检查你读的时序

如果读错就需要复位,这个谁也接受不了的

楼主:
干扰比较严重的地方

是用在干扰比较严重的地方,不是不是经常出现读错,只是用一个星期左右大概会出现一次这样的情况,只要手动复位就可以恢复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