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有谁知道IBM笔记本上的小红帽下的鼠标是什么部件

楼主(2008-05-22):
这个是一个什么部件呢,什么原理来的?怎么来控制呢?有没有知道?

楼主:
OK

有没有哪位兄弟知道这个是什么部件来的?顶一下.

网友A:
以前的是4个按键,后来的不知道有没有改

网友B:
好象是压力传感器吧,轻轻碰下就动了,没有按键的感觉。

楼主:
谢谢,

不太可能是按键吧,,,,,那可是360度,任意方向走啊....看来大家玩单片机都有真空地带啊.....了解这个部件应该具有很多的现实意义啊....各位有知道的请继续.!!!!

网友C:
是对的,随便找个THINKPAD的测评**都可以找到.
绝对不是按键,就是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B:
方向倒不是主要的原因。一个坐标系,XY两个轴就可以决定一

所以4个方向的按键肯定是可以实现所有方向的。鼠标本来就是两个轴,4个方向而已。

主要是手感,感觉不到按键的感觉。

网友D:
手感太差,做成psp手柄方向杆的手感就好了

网友E:
很有用的结构

网友A:
Re:

现在的应该是陶瓷应变梁加应变电阻做的
不过这个手感确实相当的糟糕,远远不如游戏手柄、遥控器用的几块钱的十字电位器好用,手感差太远太远了,这就是因为它结构太简单的原因!

英文名为Track Point的指点杆可以说是IBM笔记本的一个标志,指点杆由IBM发明,最早应用在ThinkPad系列机型,位于键盘的G、B、H三键之间,由两个大按钮组成,其中小按钮控制鼠标的移动轨迹,大按钮功能则相当于鼠标的左右键。指点杆的工作原理是当指尖推动指点杆时,底部的陶瓷板产生细微的弯曲,而在陶瓷板上的传感器能感知力度的方向和大小从而达到控制光标的目的。指点杆的特点是光标移动速度快,定位精确,但不易控制,特别是对一些新手,而一些老用户习惯了之后则都会觉得特别好用。另外指点的按钮外套用久了容易磨损脱落,不过用户可以自行方便地更换。

    触摸板,英文为TouchPad,是目前最广泛被采用的笔记本控制设备,由Apple公司发明,由一块压感板和两个按钮组成,压感板能够感应手指运行轨迹,两个按钮的功能则相当于鼠标的左右键。触摸板的工作原理是当手指接触到板面时电磁感应板能感应手指在触控板上的移动并作出反应,从而控制屏幕光标的位置。和其前辈轨迹球相比,触摸板具有没有机械磨损、光标移动范围大而迅速、控制精度较高的优点,而且操作方便,初学者容易掌握,这也是触摸板广泛被采用的重要原因之一。触摸板的不足之处在于微调功能较差,另外由于触摸板的电子感应设计,用户在使用时要注意手指是否潮湿,在维修保养的时候也不是用户个人可以拆卸的。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XWJ的信息,应该是这样的,,,,看来其实各位都很有兴趣....如果我们用这个来控制小车的轨迹,那不是又小又方便....有用啊....

有没有具体的应用资料呢来讨论讨论...

网友A:
说了,航模用的几块钱的十字电位器比它好用太多了

也是“又小又方便”,
主要是更小更方便!!!

网友C:
很多

小黑的FAN都非常喜欢这个设计,特别是你用习惯了以后比触摸板好用多了.
小红点某种程度就是THINKPAD的代表.
游戏手柄上的十字按钮估计用在笔记本上要被人骂死.

楼主(2008-06-28):
谢谢,

哪位知不知道哪里有这个部件卖?

网友F:
电脑城卖二手本本的地方就有卖

网友G:
1.5一个,不过我不喜欢这个,硬邦邦的,

还是touchpad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