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数字语音IC,谢谢!

楼主(2008-05-22):
  3.3V~5V供电,可分段播放,10段以上
  存储语音文件可用25VF040或 W25P16之类的串行接口存储器
  谢谢!

网友A:
找个单片机就Ok了。

avr的48V

网友B:
aPlus系列,OTP的,便宜!

楼主:
谢谢,OTP不方便呀

   最好是语音文件能存储在外部串行Flash存储器的

网友C(2014-10-16):
这个可以看看我们的芯片KT540B,语音存储在SPIFLASH,USB直接烧写,次数1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