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自带的rtx51tny系统??

楼主(2007-03-13):
51自带的rtx51tny系统
是不是放在keil软件里有的阿??
有的话说说路径.我自己找不到...
假如没有的话,共享一下.....

网友A:
C:KeilC51RtxTiny2

C:KeilC51RtxTiny2

网友B:
re

我也刚用这个东东,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对程序进行修改再重新编译后运行,为什么调试结果没有变化?

网友A:
随便说说

  改了什么,调试结果又指什么.

网友B:
re

只是修改了printf()输出的内容,但是SERIAL输出中就没变化!?

网友A:
随便说说

  其实在51这种小型系统中根本不会用到printf()函数,一般只会在DEMO中使用,而且使用printf()函数时要自己写一个函数putchar()才能使用.

网友B:
re

我只是举了个例,在DMO中可以创建工具条来模拟命令,并且也可以调试!putchar()是直接调用库函数的,本来程序调试时串口1中是显示本来printf()中内容,但修改后,运行后还是一样,编译也可以,不知软件是否哪个地方没设置好?

网友B:
OK

终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