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261 问题.

楼主(2007-03-14):
我订做了一批液晶.是用HT1621做驱动电路的.现在要写驱动程序,我看关它给我的逻辑表,有些地方不太明白.
看如下的逻辑表,怎样知道它对应HT1621的那个RAM地址?
这样看,给HT1621的mapping ARM送数据.是不是每次只送个4位的数据就可以了?
谢谢!

pin 5 对应1621的SEG0  pin 6 对应SEG1 .......

网友A:
随便说说

  最简单的方法是写一测试程序绘制一新的表格.

网友B:
1A===>0
1C===>1
2A====>2
2C===>3

以此递增,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

网友C:
不会连LCD真值表都看不懂罢

对于“日”段码屏,分别对应a,b,c,d,e,f,g;要显示1,就是点亮b,c,就是将1B、1C置为1;a,d,e,f,g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