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08-05-23):
我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声音特别响,我通过不同的软件延时进行加减速控制,但声音很响,我逐渐加到更大的脉冲频率是就会发生停转,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网上还没发现几个真正能用的加减速控制程序

步子均匀点就是了,否则就会象杀猪一样的叫,接着就是不转了

楼主:
网上发现都是理论的解说,没有真正的实例,如指数曲线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高速下应该用高电压驱动,因为...

因为高速时线圈本身的感应电动势已经很高了,线圈上的电压差不够,当然就会电流不够。
扭矩当然也就不够,所以也就肯定会失步

均匀的加减速也是必要的,不然加速度太大的话,哪来那么大的扭力来驱动它?当然也就只能失步了

网友:
首先发脉冲那定时器要保证中断级别最高

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最高。做一个表,比如起始频率500HZ,然后每一步的频率加个几十HZ,比如三四十HZ的幅度。在进入定时器中断时先给定时器赋值(上一次查表取得),发脉冲,然后进行计数查表之类的工作,取出下一次的定时器初始值,保证脉冲宽度后关闭脉冲(一般进行了这些工作后时间已经足够了),退出定时器,周而复始,一直到高速,减速时可以照着那表原路退回。这样做的程序能保证很多场合够用了,如果要更好的加速度需要考虑电机机械负载等等,那些所谓在发脉冲时计算什么速度的程序纯粹瞎扯淡,你说那个年代一个51能有多少时间给你计算用,还有那种用DJZN来延时决定频率的更是你抄我我抄他,根本就是糊弄观众

网友:
对了,我说的是用现成驱动器的情况

如果是自己做驱动器那不知道了,XWJ说的那情况要求就更高的,但计算时间肯定是很少的,比如几KHz以后每一脉冲就一两百uS,你说这么短的时间能进行什么复杂计算。还有网上很常见的一说法是每爬一定频率后保持一下速度再爬,其实定时器到一定的频率后分辨率都不够了,保持那几个脉冲还不如把频率分细点的好

网友B:
低速加细分可以明显改善噪音,步进有脉冲平率的限制

启动时的平率限制更加,需要合适的加速度加速到最高平率不能再加平率。

楼主:
现在步进电机速度是上去了,也没有出现失部,可是声音确很大,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