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用单片机做出一个精确的时钟

楼主(2008-05-23):
本人最近做一个电子时钟,可是我用自动载入还是每十分钟就慢24S,希望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A:
我做的一小时误差1S,你看看怎么样呢

一天误差20S,你看看怎么样

来我的博客找我的联系方式吧,或许还有其它的资料值得你学习呢
http://blog.**/ahai0306/
相关链接:http://blog.**/ahai0306/

网友B:
请看hotpower老先生的帖子

网友C:
技术要点:

系统时钟的频率精度
系统晶振与定时器分频系数配合后有无分频误差
微调措施
若要宽温工作还需温度补偿

网友D:
要不要我帮忙,30天误差1分

30天误差一分,而且晶振还是随便用的,也没有温度补偿.
小方案就包给我吧,呵呵!

网友E:
LS应该30天半分钟才对啊,

现在10PPM的晶振很多啊。

网友F:
怎么不用时钟芯片呢

网友G:
真正使用,最好要有自动校正

网友H:
跟踪一下程序,然后微调一下参数吧,

网友I:
我来这里就是想大家帮个忙的

我来这里就是想大家帮个忙的
三楼的仁兄,去哪里看啊

网友J: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如果是8位的就一定要用到软件计数器,每次计数器到时装入不同的值

网友I:
我用的是89S51

但是这个值怎么才确定啊?

网友:
自动重装也不至于这么差劲呀

就以你现在的程序,再调整一下初始值估计也可以得到比较高的精度

网友K:
先搞懂晶体的温度特性,程序写得再好都没用。

网友I:

好像有人说不考虑那个也能搞得定的

网友L:
多试几个载入值

看慢多少和快多少再取中间值

网友E:
LZ的问题是程序的问题,

假如程序没错,用内部振荡都没那么差。我有个项目用10PPM32768HZ表振,不加校准月误差不超过1分钟。

网友I:
怎么才可自动修正

8楼的说自动修正.不知道怎么搞才得

网友K:
晶体自己就不准确

1pF的负载电容变动就可以造成20ppm的误差,还有温度、年老化等等,源头先要准确,程序要合理规划,定时器重载不能浪费时间。

网友M:
明显是程序问题,

十分钟慢24S,,应该是没有考虑定时器重载浪费的时间,

这类方案,要求30天不差1S,用T0或者T1去实现,不管电路班是6M,11.0592,12M等晶振,对于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网友I:
LS的能否说一说怎么做?

我知道是程序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解决,所以想请你指教指教!

网友N:
关键是晶振要精确

网友O:
原来fsaok这么牛啊? “要求30天不差1S”小菜一碟???

你的频率基准是什么???
基准误差是多少???

网友D:
30天误差1秒,小菜一碟,NB

一般的6M,12M的晶振有那么高的精度吗?

网友N:
一天误差一秒是很容易的

根本不用自动重装载的T2,T0或T1就可以了。

网友P:
re

集成了晶体的rtc。。。

要想真正精确,就要定时校对,用电波/GPS/NTP吧。。。

网友I:
不是集成晶振

晶振是11.0259
大家都说容易,可都没有说出容易的方法!

网友P:
楼上没明白我的意思,

集成了晶体的rtc芯片,出厂时已经进行了补偿,应当比使用单片机计时精确的多,
此时单片机仅仅从rtc中读取时间并显示出来,

温度/晶体的差异是永远存在的,
要想更精确,只有自动定时校时,电波/GPS/NTP都是自动校时的方法,

换一种思路,不要总局限在掰指头数指令上。。。

网友Q: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不管你用的是多大的晶振,什么样的单片机都不会有那么大误差的,好好看看程序,把定时器好好看看.自己应该能搞个比较准的.

网友:
用定时器,普通的晶振也可以啊,一个月1S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H:
hehe,老x,人家可没说是什么晶振,也许弄了个

成本占电路总成本99.9999999%的晶振呢。

网友O:
ls,老x什么时候说过晶振了???

网友I:
悲哀!

大家都说了容易,可是都没有指了一条道路哦~~~~~~~~~~~~~~~~~

网友R:
晶振准不准

是波器挂到晶振看下晶振准不准,  我做过一天还慢不到1秒的

网友S:
20楼真会吹

20楼太会吹了,不错,做时钟肯定要用定时器,30天不差1秒,就是你晶振的误差也不止这个数,不是我说,你绝对没有做过30天不差1S的时钟!!!

网友T:
到这里来想吃免费的馅饼?还不如自己动手调试

网友U:
哈哈~~~严重同意楼上~~~

网友V:
用钟振会不会好点呢?

要是你的程序能达到写出来,就能根据每天的误差确定晶振的误差,基本上就可以去完成你的项目了。
基本上,这对扎实的做单片机的电子设计师都没什么难度。

网友W:
1.8Mhz以上频率的晶振

 1.8Mhz 到 24Mhz 频率的晶振, 我发现频率精度是相当的高的.

后来我查的手册称 50ppm 以内. 也就是一天(86400秒)应该最大偏差 4秒!

楼上有人的偏差过大, 什么原因? 中断,软件计数里有误差, 丢失了脉冲数了吧? 好好查一下你的软件

网友I:
悲哀!

悲哀!悲哀!完成悲哀!

看来新手在这里发贴是一大错误!

网友X:
人家都在帮你, 你倒说开风凉话了

网友Y:
re

我用51做的时钟今天看了下  5年了慢了1S而已。
有谁比我强
不过天数差了好几天。凑巧凑巧~ 哈哈

网友X:
只要晶振稳定,5 年误差不到 1s 也做得到

网友Z:
加RCC,天文台自动校时

网友:
这里不是学校

网友没有任何义务要给你回答,大家只是因为工**好才聚居在这里讨论的,上面不是很多网友给你说了好多方法了吗,第一页就有好几个网友给你提出了问题的所在,你以为是在学校老师要握住你的手写123啊

网友C:
LZ,我给你说的那几条是不是没看到啊?

只要逐条去做,包你能做准

网友AA:
还是程序的问题

lz的自动载入考虑中断响应时间了么?

网友AB:
和标准时间同步一下吧

网友AC:
非常支持46楼的说法

程序有问题要自己找原因,而且已经给了很多提示。

网友AD:
20楼吹牛?

30天不差一秒?
如果光是普通电路,怎么可能?

网友AE:
有个示波器就搞定了,呵呵简单简单

大家说有道理把。

网友AF: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

首先看你的时钟是多少,然后再看每一分钟慢多少秒,然后调整一下T0或T1给时间一个补偿就可以了!!
最好用11.0592HZ的时钟比较好。

网友AG:
晶振和程序问题

试着用时钟芯片,改进一下成序

网友I:
有点上升

昨天没事再弄这个时钟,觉得标志位溢出有问题,再算了一下时间,
现在一个小时慢三秒了,有机会再试一伙!

网友AH:
应该是程序架构有问题

再次的元件做出来的效果也不会差那么多。

网友AI:
软件校准的办法

定时器采用自然益出产生中断的办法,如定时器每1US计一次,那么计1024次产生一次自然益出定时中断,即每1024US产生一次中断,那么1秒内产生1000000/1024=976.5625次中断,我们先假设是977次这样的定时中断进1秒,那么每一秒就会多出0.4375个这样的定时中断 ,这个称之为误差,采用软件校准这个误差就是把这个误差累加到以后的时间计算里去,......,就这样采用软件校准的办法,就OK了.
我尝试用过51单片机、义隆单片机还有ATMEGA单片机做过电子表,都可以做到误差每天小于1秒的,如果再调节下晶振的补偿电容,慢了就调小,快了就调大一点,误差还可以做到更小.
下面有我一段用ATMEGA做的电子表时间误差软件校准的代码DEMO:
if(++time_var.mil_sec_var>=977)
{
      PORTB=PORTB^0b00000001;
      time_var.mil_sec_var=0;
      time_cal_counter=time_cal_counter+4375;
      if(time_cal_counter>=10000)
      {                         time_var.mil_sec_var=1;                time_cal_counter=time_cal_counter-10000;
      }  //callibrate the error time
      if(++time_var.sec_var>=60)
      {                        time_var.sec_var=0;
         if(++time_var.min_var>=60)
    {                              time_var.min_var=0;                          if(++time_var.hour_var>=24)                    time_var.hour_var=0;
    }
      }
}

网友H:
用12m的比11的好计算吧 刚好1us.

54楼: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

首先看你的时钟是多少,然后再看每一分钟慢多少秒,然后调整一下T0或T1给时间一个补偿就可以了!!
最好用11.0592HZ的时钟比较好。

网友AJ:
教你怎么改程序了

定时器不用重装载的,16位计数方式
你先根据晶振计算出一个初值,12M的话,定时器计数一次需1uS,我们50mS中断一次,那这个初值就是65536 - 50000;
就用这个值让钟运行个一个小时,看看有多少误差,然后把这个误差平均分配到每一次的定时当中,这样能让现有的设备得到最准的时间

网友AK: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只要把程序的演示时间做一下适当地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I:
感谢各位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好见解,
我再好好的调一下!

网友AL:
都是高手

都死高手,但对于我们刚开始玩单片机的人来说,讲点经验才最实用,谢谢

网友AM:
最准确的

连接到因特网上,每隔一小时与时间服务器同步一次,呵呵

楼主:
不是最准!

INTER如果网速不好也一样不准啊!

网友AN:
\

20514xLED一个按钮

看我的博客:move.21ic.org

网友AO:
定时器1s置一次初值,软件误差可以做到很小

可以采用定时器1s置一次初值
最近试了一下,一年软件误差也就6s左右
仔细优化定时器中断程序,能做的更好

这样之后就是选晶振和稳定晶振的问题了

楼主:
1S置一下次有可以吗?

定时器1s置一次初值
有这么一个定时器,51好像12M的晶振最长也是65.536MS吧
说说怎么定时1S才置一次

网友O:
1s置一次初值很简单的啊

中断中计算次数,却不修改定时器,到了1S的最后一次中断才补差值
只是这样以来定时器就只能用于时钟,不能用作其他节拍发生了

以前讨论得很多得方法了,不懂得自己去想想吧

楼主:
不知道.............

呵呵,应该不是乱吹吧,不过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样的芯片........

网友AP:
肯定是程序错误,正常的话,一天一秒吧。我做的一款,三年了,一秒钟不差。不信?我每天晚上十二点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步一次。信了吧。

楼主:
LS的仁兄!

LS的仁兄!
楼的上仁兄是不是手工同步的啊?

网友AQ:
1s置一次初值确实很简单,还要考虑中断相应时延

以12M晶体为例:1S=1000000US==16*65536-1000000=48576=BDC0H
在中进入设置
      DJNZ R7,TORET
      PUSH ACC
      PUSH PSW
      MOV  R7,#16
      MOV  A,TL0
      ADD  A,#0C2H       ;这个数字可以用来校表
      MOV  TL0,A
      MOV  TH0,#0BDH
      POP  PSW
      POP  ACC
TORET:RET

楼主:
谢谢了!

谢谢楼上的仁兄了!

网友AR:
特级大师发言

  可以做到1个NOP不差,无累计误差,有点水平的都行。
    第二,同时可以全速跑设备程序,对计时要无影响,至少要有一定功力才
做得到,用我那个程序结构普通人就做得到。
  必须加入晶振误差修正程序,这无疑是个多字节的高精度修正程序,需要一点运算技巧,可以每过1天运算一次修正,以前做的普通12M晶振大概是5天差不到2秒(无修正的),有些晶振可能更大。
  加入修正程序后,可以做到基本无误差,1年或者N年

  QQ:184324486

网友E:
我的计时和LED扫描用同一个定时器,

LED 是6段,定时器是512HZ,这样刷新率有85多,日误差在2S内,掉电电流30uA.

网友:
76楼的算比较实用了

我们大学书本就是错的,还停了定时器修正,想想真是画蛇添足了,书店里的书大部分也是这样写的,所以害了那么多学子。78楼又出来一个狂人,特级大师,你要笑死莫多人,这里面很多高手不屑于来讨论这个罢了

网友AS:
10ppm

10/1000000 * 30 * 24 * 60 * 60 = 25.92s

网友AS:
原来还有0.01ppm的晶振

0.01/1000000 * 365 * 24 * 60 * 60 = 0.3165s
看来要做好一个手表还真不容易.

网友M:
要用0.01ppm?

按楼上的说法,10ppm的晶振,10/1000000 * 30 * 24 * 60 * 60 = 25.92s 是每个月的最小误差,

只能用0.01ppm的天价的晶振。真的是这样吗?

没有金刚钻,哪敢接瓷器活

网友AT:
时钟

可以用 DS1302 时钟芯片做啊。

如果要只用单片机的话,一定要注意定时的长度,另外还有中断程序中重新赋值之前错过的时间,如果在中断程序的开始就对定时器赋值的话,应该在赋给的数值里减去 5 - 8 us 。

网友O:
嗯.... 建议用原子钟

哪个够精确.

网友AU:
1ms的延时程序

考虑下每条语句的延时
12m提供一个1ms的延时程序:
DELAY:MOV R6 ,#02#
DELAY1:MOV R7,#0FFH
DJNZ R7,$
DJNZ R6,DELAY1
RET

网友AS:
那是工程计算的最坏情况,

但一般你的运气不会那么差,所以可能买的是30ppm类型的晶振,但你用到的那个快快慢慢的一年下来算平均或许也在0.01ppm之类.但你要保证在要求的误差之内就不能那么做了.
不光这样.还有你用的电容的温飘也会影响精度.所以要做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M:
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一个晶振,它的参数误差分为三部分,

一是离散性误差,就是说大家常说的晶振的ppm,主要是这个部分构成,

二是温度漂移,这个比较低,一般只有10ppm左右,有一些有温度补偿的可以做到0.3ppm。

三是晶体老化,一年不到 0.01ppm,这个基本可以忽略。

对于离散性的误差,完全可以用软件进行修正,时钟只需要精确到秒,为什么不可以来个每秒润几ms,每小时润几ms,每天润几百ms?

晶振的频率一定要是秒的某个整数的倒数,那就太书袋。

回到楼主的问题,楼主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用了教科书上的教条,忽略了重设时钟时MCU所需要的时间。所以实际有那么大的误差。

---------------------------------------------------------------------

想想我以前做过的几个时钟,

一个是为了97香港回归而做的时钟倒计时,挂在广场上,走了一年多,不过只是显示到小时,估计误差到分是没有人管了,而且到了97那天就不再用,具体怎么样也没有人管了。

一个是公众场所用的时钟,显示到分,有时用于其他信号呼叫,这产品已经有10多年,从来没有用户提出过时钟误差。

一个是宾馆用的门锁,有时间要求,超时就不让进去,不过这产品是三个月就换电池一次,所以时间实际也没有那么要求高。

一个是便携式的数据采集系统,不过这个时钟每次回pc的时候就和pc对齐一下。

认真想想,确实俺在20楼有些吹牛成分。

网友AS:
软件修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原理是很简单,把晶振的离散性误差修正回来,但首先要知道这个误差是多少才能修正吧?现实的情况你很难很准确的知道这个误差是多少。要做一个产品不可能先让他走上一年后来看误差了几秒,再修改程序吧?

网友AV:
没有难度的问题。

定时器用8位自动重装就不会有误差了(晶振精度问题不考虑)

网友W:
好热闹哦

晶振的精度确实是很高的, 看看程序吧, 好象楼主的分析结果都淹没了, 没有看到分析结果

网友AW:
我用义隆做

   五小时,差了15分钟。电源3-4.5V干电池供电,波动的。温度也是波动的。
老板说在正负30分钟,就行了,笑死我了!

网友AX:
差太多了

每十分差24秒太多了,你再计算一下你的定时器初值是否正确,我上学时用AT89S51+12M晶体一天差2,3秒的样子。。

网友AY:
年青人,做事要有耐心哪

网友AZ:
一年不差10S,用T0,不管是6M,11.0592,12M等晶振

一年不差10S,用T0,不管是6M,11.0592,12M等晶振

网友BA:
还能发贴?

想精确,就程序做到知道每条汇编指令在干什么,了解元件的标准参数变化范围,就可以实现可能实现的误差范围,想跟别人准,就同步别人的时间,如果自己再牛点,发布自己的标准时间也行,呵呵,废话

网友BB:
从88楼学到一点

网友I:
学到了很多东西

虽然时钟没有做准,但从各位大侠的回复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学会了思维方法,学到了书上没有的东西,也许这是大侠们的经验吧!
感谢各位了!

网友BC:
可以用时钟芯片啊

要想可靠的话,最好用时钟芯片。比如说DS12c887,效果就很好吗。

网友BD:
用GPS模块嘛

用GPS模块嘛,  调都不用调, 永远北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