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78s单片机做产品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3-14):
具体是EM78P468N,有4个定时器,其中1个做RTC定时器(250ms),一个做输出波形控制的定时器(0.2ms-0.9ms不等),还有两个做输出强度大小的定时器(0.01ms),主程序在显示液晶处理按键的同时响应中断。

1,如图(最后),在烧结程序时有个对话框第一个选项,指令周期一或二(好像看过是说JMP和CALL是否为单指令或双指令),不知道具体有什么作用,感觉选了都一样。

2,我用的是3.58M的主晶体,该单片机指令周期是多少us级的,另外我在程序中还有两个10us的定时器(做输出波形大小控制,原来是100us定时的,现在要求精度提高十倍,就得10us定时了)多种不同时间的中断同时开放,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

3,芯片是OTP的,在测试的时候总是会发现有些是烧过的(但是明显是新的),大概频率5%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否和保存方式有关,我总是用手拿。

4,ELAN的仿真器(ICE468XA)在做定时器调式的时候是否不准确,经常修改计数值却得到一样的时间间隔。

谢谢

网友A:
认为

1。 4M的主晶体, 周期是 0.5us;3.58M晶体,周期是 0.558us

   10us的定时器,对3.58M晶体就是说每19条指令运行后就要中断一次。不太好。

;;;;;;;;;;;;;
2。指令周期一或二(好像看过是说JMP和CALL是否为单指令或双指令)

选one就代表JMP指令要0.5US;选TWO代表CALL指令要1US完成,精确定时时才有差别。

;;;;;;;;;;;;;;;;;;;;;;
3。
芯片是OTP的,在测试的时候总是会发现有些是烧过的,

怎么烧的?

焊在板上烧?或是其他方式?

5%显然坏率高

什么都没说,别人什么知道呢?

楼主:
谢谢谈兄

芯片是在烧结器上烧结的,始终感觉这个烧结器挺怪的(DWTR 5K),
1,烧结的时候先放入芯片
2,烧结器加电
3,打开烧结软件
4,open *.cds文件
5,选择烧结选项(晶体,功耗,保护等等)
6,选择auto
这是看底下的状态栏会显示reading form OTP有时候在这里会弹出not blank

另外 仿真器运行的时候定时器是否和实际运行时有差别

网友B:
10us定时器中断太频繁了

应该在打开烧结器电源后再放芯片吧?

网友C:
随便说说

1.应该是选择每个指令周期为多少个振荡周期.我一般选2,1没用过,不敢断言,至少447是这样的。

2.可以用PWM解决

仿真器运行的时候定时器是否和实际运行时有差别

只要仿真时和实际运行时晶振一样大,应该没区别。用RC可能有区别。

芯片是在烧结器上烧结的,始终感觉这个烧结器挺怪的(DWTR 5K),
我们以前买了个烧写器带了两个控制芯片 一个是4K,一个是.5K,结果5k的不可以用,用4K的没问题。楼主不仿用4K的芯片试一下.

网友D:
这个嘛.........

datasheet里面说的,这里的 instruction cycle的选项是指 call ,jmp 等指令的执行周期是 2 周期还是1周期,468可选,因为以前的例如 156,447 都是call ,jmp等指令双周期的,不信试试改变这个选项,看中断时间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俺习惯默认的2cycle。

烧写异常的话试试用 6K 的芯片吧 --b

楼主:
谢谢

谢谢 我把芯片晶体改10M了 然后中断程序用汇编,不用中断保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