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如何检测出两个同批次/同型号的三极管?

楼主(2007-03-14):
首先想到的是利用三极管的β值的离散性
即使两个同型号同批次的管子,其β值一般也不一样
【就算凑巧他们的β值相同或者很接近,那么也不要求区别出这两个管子】

就像常用的数字万用表上的测三极管β值档位的功能一样,但不需要测出他们的β值,只需要检测出是两个不同的管子即可;也不要求很高的准确度,只要大多数的时候能检测出即可。

用单片机做。要求检测电路简单低成本,可以加几个电阻和小电容

该怎么实现?

楼主:
要考虑温度效应带来的误判情况

允许换过管子但是判别不出换过,当成同一个;但是不允许同一个管子(在不同的时候)误判为换了另一个管子

比如清早的时候检测当前管子(参考管子)并记录参数,然后掉电;到了中午再上电(温度升高了很多),如果还是测参考管子,要求判断出是参考管子;如果这时换上另一个对比的管子,要求70%以上的准确度能识别出更换过

单片机只提供3、4个普通I/O脚。除去单片机,检测电路的成本要在2元以内

网友A:
同批次/同型号?可以吗

网友B:
浪费青春

用眼睛,成本为零。
不管用什么单片机加什么电路都检测不出两个同批次/同型号的三极管。

网友C:
如同要检测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是否同一天生长的

网友D:
随便说说

  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你说怎么检查.

网友E:
检测这个跟单片机有什么关系?

搭个电路就行了!

网友F:
检测两个三级管的不同,可以用桥就可以了,不需要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