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20及其高精度温度测量的实现

楼主(2007-03-14):
在传统的模拟信号远距离温度测量系统中,需要很好的解决引线误差补偿问题、多点测量切换误差问题和放大电路零点漂移误差问题等技术问题,才能够达到较高的测量精度。我们在为某水电站开发水轮发电机组轴瓦温度实时监测系统时,为了克服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采用了新型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20,在对其测温原理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DS1820测量精度的方法,使DS1820的测量精度由0.5℃提高到0.1℃以上,取得了良好的测温效果。

全文见:http://bbs.**/ShowTopic.aspx?id=23115
相关链接:http://bbs.**/ShowTopic.aspx?id=23115

网友A:
精度和分辨率是两个概念,分辨率0.001度时的误差可能大过10

网友B:
牛人啊……

maxim看来要找你找去修改DS18B20的DATASHEET了……

网友C:
看过国外的一本中学物理课本,

开头就讲精度和分辨率的问题。
我不记得中学是否学过的了,不过上大学的时候,试验基础课一开始也是讲的这个概念。

网友D:
你要用18B20把精度做到0.1,那我就能用鸟枪打下飞机

网友E:
精度和分辨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分辨率高不代表精度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