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正向压降比较小的二极管

楼主(2008-05-24):
工作电流最大1A, 通常工作在300~500mA. 有没有压降比较小的(<= 0.2V)

反向电压40V即可, 工作频率没有要求

1N5819的压降好像有0.4V的样子, 大了一点

最好能有贴片封装的

谢谢!

网友A:
BAT54

BAT54 sot-23 比较接近你的要求。

网友B:
2AP10系列吧~
检波二极管

楼主:
RE: xingbu

BAT54好像不行, 电流在100mA时, 已经0.8V了

楼主:
mbr0530也不行, 0.34V@100mA

楼主:
2AP10 没有找到资料, 印象中检波二级管, 通常电流很小

网友C:
没有听说有这种管子

估计用100个肖特基并联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
1A的压降0.2V的管子没有

网友E:
楼主应改进设计

    比如用MOS管之类的,直接满足楼主要求的二极管只有老式的锗阻尼二极管如2AN系列中的一些型号,电流、耐压和正向压降等都可以满足,但二十余年前就停产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已经决定更改方案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