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断???

楼主(2008-05-24):
我用的是EM78P5830的仿真器来仿真EM78P569,当我在主程序进入一个比较长的子程序时(子程序在另外一页)我要先屏蔽有关的中断(如:定时中断,PWM中断,计数器中断,)这样我退出这个子程序时(同进使能这些中断)这样如上的中断才可以用,如果我在主程序里进入这个子程序时(子程序在另外一页)我没有屏蔽这些中断(如:定时中断,PWM中断,计数器中断,)这样我退出这个子程序时(即使我重新设置这此中断)这些中断也无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

各位能不能说一下啊!!!

网友A:
猜想,供参考。

前面乱了暂不分析。后面复位中断重来:

要使中断重新设置有效,先运行
LCALL  INTRESET
.
.
.
INTRESET:  RETI

正如要使设备端口寄存器设置有效,先要将其端口复位到初始状态一样。

楼主:
没用

如果我开始没有关的话,结束后我再重新设置也没用啊!

楼主:
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