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频率

楼主(2008-05-24):
大家好!有事请大家帮忙!要求输出频率1KHZ--15KHZ的方波,但是要求从1KHZ开始每次加100HZ,最终加到15KHZ(1KHZ,1.1KHZ,1.2KHZ,1.3KHZ),有什么好的方**

楼主:
请大家帮忙

大家好!有事请大家帮忙!要求输出频率1KHZ--15KHZ的方波,但是要求从1KHZ开始每次加100HZ,最终加到15KHZ(1KHZ,1.1KHZ,1.2KHZ,1.3KHZ.....14.9KHZ,15KHZ),有什么好的方**

楼主:
开始以为很简单,现在做不去了

开始以为很简单,现在做不去了

网友A:
刚算过,最高分辨步进(15K 14.9K)

用AT91SAM7SXX的PWM功能能实现(有点误差,因为配置PWM是时间参数,你是频率,要用倒数)

网友B:
定时器行不?说下为啥做不下去了(我没算)

网友A:
5楼,关键要有个高分辨TIMER

15K=33.3333us(半周期脉冲),14.9K=33.557us,要能分辨(在许可精度误差范围内)

网友C:
应该用PLL电路

有专用的PLL电路,具体型号忘记了,数字收音机就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D:
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E:
我可以做,其他还有什么要求

另外,how much,?
有量可以不收开发费用的!!!

网友F:
AT89C52 T2 就搞定了

网友D:
楼上,关键看精度要求了,

AT89C52最大主频24MHz,估计会有5Hz左右的误差。

网友A:
11楼,我算不出能出楼主要求呀

比如15K与14.9K,的对应时间你分别用多少?

网友G:
c8051f

pwm=7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