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ESC/P2指令的USB喷墨打印机图像打印

楼主(2008-05-25):
我已经使使用单片机驱动USB接口的爱普生喷打ME1+打印出字符,但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出光栅图形,每个光栅打印的命令都试过了,仍然不行。有没有哪位做过ESC/P2指令的喷打控制,能否指导一下。
另外,EPSON的喷打的Pocket模式是什么意思,如果不退出Poket模式,字符也打印不了。我照搬了别人的一段初始化代码,可以使打印机打出字符,但是对所有的图形打印命令不响应。我猜想是现在的喷墨打印机已经扩展了ESC/P2的指令,原有的ESC/P2指令(1997年版)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有没人做过这方面的驱动,能指点一下,或是提供一下ME1+喷打的编程手册之类的关键文件。
我在EPSON开发网上提交了信息,也没人回复,打电话了也没人搭理,用个EPSON还真不爽。

网友A:
re:

用ESC/P2指令可以打出光栅图形来,但分辨率较低
普通用户要实现高分辨率图形打印好象很难,EPSON不会公开这方面的技术文档

楼主:
luomh98,我已经试过所有图形打印模式,均不能打印。

luomh98,您好像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我已经试过用所有的光栅图形模式,RLE,TIFF,Delta ROW模式都试过了,压缩的,不压缩的,打印机只换页,不打印。我以前做过针打的,直接使用位图的打印命令,可以很容易打印出图形,但现在驱动喷打,感觉资料不全,摸索很难。
今天EPSON回电了,说Me喷打属于家用机,不能提供开发技术支持。如果用相关的商业机,到开发网上提交资料,他们审核后才能提供资料。我早就提交了,也没人打理。难道非要使用喷墨的POS机才肯提供资料啊?

网友B:
ESC/PK2我只试过并口光栅方式驱动针打,另外

另外在一个ESC/PK2支持并口的老式喷打效果与针打一样(180DPI),高分辨方式没做过

网友B:
SORRY,现在不能肯定当时是否用的是光栅方式,也许不是

网友B:
查了下,确实是图像方式,不是光栅

从EPSON提供的程序设计指南中第14章关于光栅打印命令看,参数设置确实比较复杂,我所看到最大分辨支持702*720(1994年版本)

网友C:
打印命令不是主要的问题

驱动低档的喷墨打印机,主要问题不是控制命令,而是打印数据从RGB转换到CMYK墨滴数据,这个纯软件算法的过程,如果你对方面的问题还没有了解过的话,那你需要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

楼主:
我想我只要能够驱动打印机打出一段单色曲线就行

我想我只要能够驱动打印机打出一段单色曲线就行,剩下的工作只是时间问题了。可是关键就是,这个打印机不支持图形打印模式,我已经试过了,驱动光栅图形,现在就是指令问题,我哪怕就是打出一条单色曲线来,我也看到希望,现在就是瞎子过河,把这几条指令摆来摆去,颠过来倒过去,也不知它到底支持哪几条指令。

网友C:
ME1是支持图形打印的

最关键的命令可以在gutenprint下的DOC目录下找到资料

楼主:
谢谢Kent_gwk,不过你说的Gutenprint下的目录在哪里?驱动光盘?

楼主:
我下载了Gutenprint,DOC目录都是驱动函数声明,找不到代码命令

我只好再试试ESC/P2的位图打印命令,试试所有的分辨率下看看能否打出1个2个点出来。

楼主:
找到Gutenprint的ESC/P2的源码了,看的一头水雾

找到Gutenprint的ESC/P2的源码了,看的一头水雾,太复杂了,短时间是搞不定的,我也无需把驱动设计的这么复杂,仅仅用默认的状态打印几个ASCII和简单曲线即可,放弃分析别人的源码了,自己再啃啃ESC/P2的指令集吧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用喷墨的呢

国产的映美打印机能找到替代器吗?技术支持肯定比这EPSON强。

楼主:
最便宜的针打也可以买3个喷墨打印机了,所以针打不考虑了

网友E:
光栅打印不能和字符混合打的

楼主:
我知道的,完全按照手册的光栅图形打印的例子编写的

比如,执行微操作模式之前必须先换页等等,手册提到的,我都做了初始化,仍然不行。

楼主:
试了位图打印模式,结果都一样

我又试了位图打印模式:ESC * m n1 n2 d1 ... dk
m值从0-73我都试了,还是不行,分辨率从60-360打印结果都一样,左上角打印一个‘X’

网友B:
下面是我图片打印初始化参数

 writeram(0,0x12);
  writeram(1,0x1c);
  writeram(2,0x26);
  writeram(3,0x1b);
  writeram(4,0x24);
  writeram(5,0x00);
  writeram(6,0x00);
  writeram(7,0x20);
  writeram(8,0x20);
  writeram(9,0x20);
  writeram(10,0x20);
  writeram(11,0x1b);
  writeram(12,0x55);
  writeram(13,0x01);
  writeram(14,0x1b);
  writeram(15,0x2a);
  writeram(16,0x27);
  writeram(17,0xb1);
  writeram(18,0x04);

网友C:
qingheworkshop 看资料要看仔细点

ESC/P2的位图打印命令在docdevelopergutenprint.pdf这个文件里的第5章,ME1的打印过程不是输出位图数据的,是直接输出墨滴数据的.

网友E:
楼主结论下的早

我试过ESC PK2,位图,驱动过LQ300,MJ510,后者是喷的,光栅倒没做过,不过MJ510在WINDOWS下能打360*360的图片,肯定能支持光栅,推而广之,你的打印应当还是设置问题,就象位图打印命令声明送多少数据后,你必须送那样多数据,多了/少了都会造成数据混乱而不出图象

楼主:
kent_gwk,谢谢,我找到Gutenprint.pdf了,正在研究中...

网友F:
很久以前玩过1600k,针打打图形是没问题的

但喷打支持不支持那些指令,那可就难说了…

楼主:
感觉做打印机驱动的人很少啊,又试了TIFF模式的光栅打印,

楼主:
仔细读了手册,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打印机ME1+不支持可变墨滴

看看gutenprint的ESC驱动源码,头都大了,看看我的初始化顺序和使用的图形打印命令,也没有错啊,为什么就是不打印呢

楼主:
又仔细阅读了gutenprint喷嘴控制还真是麻烦,看来我的翻译PDF

现在坛子了有没有人再做打印机驱动啊,可以共同讨论下啊,我决定将gutenprint.pdf 翻译出来

楼主:
ME1+支持可变墨滴吗,我试了试ESC.命令,打不出东西来

难道ME1+支持可变墨滴,需要用ESC i传送图形数据?但是在网上也没有看见ME1+支持可变墨滴的说明

楼主:
看了看,ME1+支持可变墨滴,共3种墨滴,我使用ESC i命令也失

今日又试了ESC i命令,这是可变墨滴的打印数据输出命令,打印机不打印

楼主:
老是我自己再顶,有没有再做喷打控制,我愿意分享我的资

有人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吗,我愿意分享这些资料,以方便讨论,共同学习。
这些资料是:
EPSON 4color r_98b.pdf

网友C:
你的方法不对头

写打印驱动不能单看命令去做试验,要捕捉WINDOWS下的实际打印数据,然后分析数据,才能明白打印命令的用法.你对这个驱动的要求比较低,而你现在对ME1的控制已了解了不少,估计再努力一把,肯定可以成功的

楼主:
谢谢Kent_gwk,明天我连上电脑,捕捉Windows命令分析下

原来做并口打印机,很简单的,现在做USB,才是感觉无可预知的东西太多了,今天再次在EPSON提交了要求,看看能不能得到ME1+的编程手册。

楼主:
再次感谢kent_gwk,我用Bus Hound抓了数据,果然有收获

我用BUS HOUND抓了数据,虽然还没有弄明白所有的数据的含义,但我已经提出了所有的初始化命令和图形打印指令的数据,现在我有信心把它彻底弄明白。

看来方法不对,费时费力走弯路啊。原来就下载了BUS HOUND,仅仅在做USB驱动时用了,后来都没想起来用它,经kent_gwk一提醒,惊醒梦中人。
现在还有些数据不明白,Windows发送了很多数据,但不是ESC命令,以00,01开头的数据,如00 00 00 0d 10 00 04 02 02 00 80 ff ff
02 02 00 0b 00 01 73 74 01 00 01等等,我明天再试试这些命令对打印是否有影响

网友G(2013-11-12):
谁能发一个让打印机打印一页文字的程序例子,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