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断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3-15):
计算机不用了是拔插头好还是休眠好?

楼主:
回楼上的,好象你是计算机高手,就你知道那.问51如果直接断电会影响多大(不需保存上次运行的数据)??

网友A:
不再需要运行的单片机不能断电吗?

单片机内存里的任何数据都必须保存下来?

休眠不休眠要看你的应用而言啊。

我不是高手,但是知道任何应用都必须先分析自己的需求。

网友B:
呵呵,对于电脑的休眠和MCU的休眠不是一回事,

电脑的休眠是将当前工作状态保存到硬盘,然后再关闭计算机(包括电源),这跟正常关机是一样的,如果不拔插头,可能还有辅助电源在工作。

MCU的省电模式需要多大电流,你可以从它的数据手册上找到.然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决定是断电还是选择省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