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版吧 虽说是非法的 但没钱也只能如此了

楼主(2007-03-15):
   我是刚刚自学者,望高手指点:
1。在关原理图之前,如何直接保存?
2.选中一部分对象,如何移动。为什么我总是只移动其中的一个元件?
3。89C51芯片的时钟电路部分XTAL1引脚为什么不能直接和电容引脚相连?而XTAL2却可以
  希望能尽快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A:
1.点菜单存
2.Protel里选择多个元件要用SHIFT而不是CTRL
3.这个属于单片机问题,不是PROTEL问题

楼主:
急Proteus

1。在ISIS Professional (Demo)环境中画原理图后,我的菜单项中的Save Design呈现灰色,根本就无法执行。关闭之前保存的话,再在保存目录下找就根本找不到了。真是太郁闷了。我都怀疑是我安装的问题,但我使用盘安装的应该不会装错。
2。对一组对象进行拖动时,我知道如何选中,就是无法一块拖动,看些资料上写的点中轮廓,但左右键均不可实现。我知道这些都是简单问题,可和Protel不一样。
我正急着用这一软件,所以请高手详细指点

网友B:
.

1.没法保存是因为你用的是demo版本,去找一个注册的.lic文件就可以了
2.移动,要用工具箱中移动指令,看看你的屏幕右上方.

网友C:
网上有教程的,下载一个看看吧.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