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CU控制LC72131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15):
我用MCU控制72131搜台,向上和向下搜停台灵敏度不一样,这是为何?向上和向下读出的中频值差很多.同一个台,向下时在10.7M左右,而向上只有5M左右.
是否TUNER的问题?

网友A:
如果只是相差一点点也就罢了,相差这么多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