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线电话机拔号的问题

楼主(2007-03-15):
  我在做个电话类的报警器,要用到电话线来收发DTMF信号.报警(拔号)和接收DTMF信号由MT8880来完成.单片机控制.
  现在有个问题是,当我拔号后怎样才知道被呼用户是接通了电话,还是没有接通电话啦?
 谢谢

楼主:
这样

看来如果要做到可靠,不容易啊.

网友A:
双音频解码8870

你好我也在做双音频解码这种报警器,可我不会用MT8870这种芯片您能指导我一下吗8870接受信号有特殊要求吗是一按电话按键8870就能够收到信号吗

网友B:
8870很好用的

电路按资料来就行,对PCB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很好做,一按电话键8870的D0-D3就有数据输出同时还有一根线提示有数据到来直到按键释放,但是数据还存在

网友C:
怎样才知道被呼用户是接通了电话

可以到电信局申请功能,好像是对方摘机后,交换机就给你发送信号

我原来用的是检测450HZ的拨号音忙音,效果还可以,但现在很多是语音、彩铃提示,就没用了,特别是手机

楼主:
请问sjnh

我看了一下MT8880的资料,发现MT8880可以查测到回铃音、拨号音、忙音的
请问怎样知道那个是回铃音、拨号音、忙音? MT8880是怎样输出这些信号的?
谢谢.

网友C:
8880没用过,用的8888

有450HZ信号时,在CP端输出450的矩形波,特别难用,需要软件分析,也用过LM567锁相环检测450,效果还可以,
拨号音就是DTMF,回铃音是:1秒有停4秒的450HZ信号,忙音好像是1秒有停1秒的450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