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16):
我用下面的程序:
#inlc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nged int
#define uchar unsinged char
main()
{
   int i;
   uint j;
   uchar x,y;
   x=250;
   y=1;
   j=256*y+x;
   i=j;
   while(1);
}
运行后结果是:
i:0x01FA
j:0x00FA
x:0x00
y:0xFA
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为什么?
后来在while(1);前加上了下面三条语句后结果正常了
j=j;
x=x;
y=y;

网友A:
随便说说

  优化的问题

网友B:
反正你的变量下面又没有使用,它的值等于多少又有什么关系?

楼主:
re

我这只是做个测试,在其他程序中要使用的

网友B:
当你在其它地方用到时候,它自然就对了。

网友C(2011-05-11):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