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4004如何分段录音

楼主(2007-03-16):
ISD4004如何分段录音呢,又怎样才能知道每段所在的确切地址,放音时直接调用这些地址呢

网友A:
录音长度固定的话很好办.

长度不确定的话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查询RAC脚的脉冲数就可以的了

ISD4004系列的24脚,当你给他发录的命令后,4004就开始录音,这时,只要查询RAC脚的脉冲数就知道录了多长时间,一个脉冲周期是200MS,高时间175MS,低时间25MS,

楼主:

RAC能够说明4004用了多少行的存储空间,怎么去寻这个地址呢,那么如何去控制
4004如果要重复录音又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行就是最小的一个存储单元

如果你的语音信息是从头开始录,也就是录一行就是0000H,录了两行就是0001H,行是他最小的一个存储单元,如果你录了10行,你把这个数转成二进制,或十六进制,就是这段语音所用存储空间,空间换成时间,也就是2000MS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用的4004当重新在一个0X00这个地址录音时却录不进去,开始我已经录了一段音乐,再在这个地址重新录的时候却录不进去,当我录完一段音乐播放时断电还是这段音乐不是从头放,还是接着断电时放,这是为什么

楼主:
isd4004 放音

isd4004放音能否不从0000开始放音,我如果录完音,从后面开始放音,应该如何准确设置地址呢

网友B:
先发掉电指令,然后重设地址,播放

网友B:
至于怎么知道地址是多少

要么买烧录器、
要么用《唯创波音》软件
要么数RAC脚的脉冲数
你还可以一次次试,去试出正确地址

呵呵

网友C(2010-11-16):
这个问题我也存在很大的困惑。主要是录音和放音的地址要统一,查询RAC的脉冲数,有用吗?

网友D(2011-10-21):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