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引起的抖动怎么办?

楼主(2008-05-26):
设置一个阀值,超过了P1.6工作;不足P1.7工作,
可是实际工作过程中,发生了P1.6,P1.7反复切换的问题,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我记得原来比较器有滞回的,不过MCU该怎么做?

网友A:
阀值设置成一个段呗.取上下限

阀值设置成一点,在nb的 A/D 估计也会跳吧!
查查利用A/D做键盘的例子,就明白了!

网友B:
MCU做滞回要比硬件容易得多了!

if(a>Th)
{
 P1.7=0;
 P1.6=1;
}
else
{
 if(a<Tl)
 {
  P1.6=0;
  P1.7=1;
 }
}

楼主:
区域太宽,好像系统不工作了

if(a>2.0)  //th
{
P1.7=0;
P1.6=1;
}
else
{
if(a<1.2)   //Tl
{
  P1.6=0;
  P1.7=1;
}
}

系统不动作了,怎么办?

网友C:
你需要的切换阀值在什么范围内?

网友A:
AD采样出来做个平均值啥的去抖啊.

网友D:
你可以多采几次求平均值,或者弄个简单的平滑滤波

楼主:
想到了简单的办法

加上标志,许进不许出就可以了

网友E(2010-08-24):
不知道哪位高手有AD中断采样求平均值的解决方法?

网友F:
我就碰到这个问题了,电压在在采样后的值是变化的属正常现像,这才能体现出实时采样,可以在显示的方面做些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