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表们谁做过继电器过零触发和关断,请贴出来大家欣赏

楼主(2008-05-26):
可控硅做过零触发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了,但可控硅导通总有VGS+VAS=0。6+0。2V电压(正因为有这个电压才能自保),就以控制一个2000瓦电炉为例,其功耗将达到7W,散热很烦,还有对感性负载一般还不能用。而继电器导通可以认为是理想导线,还强弱电隔离,能让继电器随着市电周波同步地过零导通和关断吗?

网友A:
好像在过零的可控硅上并联一个继电器

可控硅先导通,然后继电器再导通.
断开的时候 相反.

网友B:
haha

刚毕业弄过一个
用单片机读LM324的过零值,然后控制继电器。。。。

楼主:
forthla兄弟好思路,并联错字了,按你的思想该是串联?

请问12V继电器用交流驱动会怎么样?会震动吗?

网友C:
真淫真早啊, 是并联哦

自己去想想!

网友D:
搞不懂,继电器过零触发?

继电器吸合时间不考虑吗,提前投弹怎么把握?

网友E:
机械继电器?

机械继电器可以数脉冲个数的方式控制,想移相控制恐怕不太好弄,因为继电器的电器寿命和机械寿命以及吸合/释放的时间都不能满足移相的要求。

如果是数脉冲个数的方式的话,过零不过零就不重要了,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可控硅了,只要把周期拉长点满足电气寿命和机械寿命就可以了。

至于可控硅控制继电器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了,没见过,但估计串联没戏,并联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可能是用可控硅控制小负载继电器(电流小,当然热量就小了),然后再用继电器控制大负载电炉把,但似乎中间还有点问题……

如果感觉控制2000W的电热炉时,可控硅热量太大不好散热的话,你可以改为直流方式用MOS管做嘛,呵呵,那样的话,热量到是小了很多的嘛,至于可控硅不好做感性负载,那肯定的了,可控硅控制感性负载需要做负载电流的过零检测,呵呵,你做不好这个,当然是有难度的嘛。

做地板上看看谁解决‘真淫’的问题

网友A:
我记得大功率的UPS的旁路切换就是用的这个思路

很多年以前培训过,看过图纸,还有点模糊印象.
因为功率很大,所有要用继电器,但为了保证切换时间,还要并联可控硅.

网友F:
呵呵,看你的应用了

继电器的吸合和断开是有一定的延时的,看你的具系应用,这点应该注意

网友G:
2楼的正解!

国内大部分的无功功率补偿器都是采用这个方案。
过零可以消除瞬间大电流,继电器可以降低导通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