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烧录问题

楼主(2008-05-26):
请问PIC单片机烧录程序时是否必须把配置写正确才能应用?也就是说在烧录程序时单片机的加密配置不同,就不能实现程序的功能了?

网友A:
加密位不影响跑程序,该设的熔丝必须设置正确。

网友B:
加密位不影响程序运行

主要是防止别人读出的,配置字的其他位倒是可能影响运行,比如看门狗、时钟源(振荡方式)、复位等,这些东西仔细看看datasheet应该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