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关keil 上同时安装c51和ARM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各位大侠好,以前我只安装了c51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后来在同一文件夹下又安装了ARM,使用时,里面所有的C程序上面都覆盖了一层红色,但程序运行没有什么错误,请教如何修改啊,不胜感激!!

网友A:
把显示器调成黑白的~~~~~~~~~~

网友B:
呵呵!高!实在是高!

网友C:
颜色可以设置吧

网友D:
阿哈哈

哈哈,二楼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