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没看懂的单片机测温电路,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2008-05-28):
这是师兄做的一个电路图,用单片机AD采样实现测温,传感器采用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我看了半天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没来得及问他,先贴上图让大家瞧瞧。。

楼主:
来一个简单常用的测温电路

资料上看得最多的是这种

网友A:
AD口还是普通IO口?

普通io不一定能工作哦

楼主:
回复楼上

是AD口,上面说明了的。

网友B:
你师兄模拟不咋地,不要一味造抄,

要根据自己的测量范围定上拉或下拉电阻,使NTC在上限下限处有差不多的灵敏度!

网友A:
一阶低通滤波,不过参数不对

楼主:
xwj大哥能不能帮我介绍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它的依据

小弟模电学得不好,让你见笑了。

说明一下:测温范围为-5~99度。。

楼主:
和二楼的图比较,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如t.jm 所言,是为了使NTC在温度上限和下限保持同样的灵敏度吗?

网友A:
电阻电容的特性是什么? 自己去想…

楼主:
电容在这里是去耦吧。

网友C:
同意6楼说法

另外建议,不必这么复杂,直接使用2楼电路,适当匹配好R1 ,再辅以软件滤波。即可取得预期效果。

网友B:
R1的选择别总学人家10K,10K的.

1:R1的值要根据自己的测量范围定,这是最优设计的基本原则.
2:温度的变化比起杂讯总是很慢的,滤波电容用个104,103是没多大差别,而且一般也还要有软件滤波.

楼主:
呵呵,谢谢匠人、t.jm

因为奇怪所以才想到发到坛子里请教各位。

匠人回复我帖了,好高兴。

呼呼。。。

楼主:
温度上限的灵敏度如何解决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1楼: 同意6楼说法

另外建议,不必这么复杂,直接使用2楼电路,适当匹配好R1 ,再辅以软件滤波。即可取得预期效果。

====================================================
测温范围最高为99度,热敏电阻在高温状态下变化量很小,10位AD能检测出来吗?

楼主:
先不管R1的取值,我只是想弄清楚一楼的这种电路接法用意何

楼主:
谢谢fxmxh热心回复

网友D:
线性化处理

NTC热敏电阻在低温下电阻值变化大,而在高温状态下阻值变化量很小,是非线性曲线,在热敏电阻上并接电阻网络,可使非线性曲线变成线性,

网友E:
LS的有几个人可能不常用NTC

LZ这个玩意明显就是线形化处理的嘛……

NTC是线形非常差,通过外部的串、并电阻改变线形,从而满足AD分辨率的要求。

哈哈,这个电路在过去很多老工程师多有采用,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B:
别试图对NTC线性化,那是徒劳.

给个分析,一个是把R1改为4.7KR,一个是你的原图:
{0, 879.923, 753.66}, {1, 874.149, 744.695}
....
{99, 181.387, 93.9759}, {100, 177.724, 91.888}表示:
在0度处1度的变化你的AD灵敏度(753.66-744.695)=9个LSB
改4.7KR后是(879.923-874.149)=5.8个LSB
在100度处1度的变化你的AD灵敏度(93.9759-91.888)=2.1个LSB
改4.7KR后是(181.387-177.724)=3.6个LSB
0-100度原图的AD范围是(753.66-91.888)=662,
改4.7KR后是(879.923-177.724)=702.
哪个更好,还用说吗!?

网友E:
虽然是徒劳,但过去就是有人用……

呵呵,奈何……

其实加那几个电阻,反而把事情搞麻烦了,但中国喜欢这样搞的工程师大有人在……

网友D:
改R5啊!!

  R1是分压电阻,当然不起作用,图中R5阻值偏大,R3阻值偏小,一般R5在NTC阻值到NTC阻值的2倍之间选择,R3为NTC的1/10左右,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F:
线性

线性化,不用多说了

网友G:
嘿嘿

模拟时代的遗产!
把老书翻出来看看,后面还有运放吧?呵呵

网友H:
就是16楼说的原因!

引用 网友I: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6楼: 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

就楼主电路来说分析R3是一限流电阻;防止传感器短路或从传感器引线窜入的杂散电流损坏IO;R5;C9为一滤波电路;
而一般的应用2楼的就可满足

 =================================================
如果热敏电阻的连接线比较长的话,在现场肯定经常烧CPU端口的.应该说这个设计是有实践经验的,不是按照书本本设计的.
另外,2个电阻的阻值差别很大,所有不会是线性处理用的,有了CPU也无所谓那点线性处理,外加的线性出来搞不好离散性太大,也很难处理的.

网友J:
没看懂,线性化还可以用表来处理。

网友K(2012-09-21):
老帖,顶起来,好像都没说明白啊

网友L:
把这个图重新画一下可能是不是好理解一点,把R3横起来看看

网友K:
[

这种电路对电源要求高,请问采用什么型号的精密电源能满足测温精度达到0.5度的要求?lm7805?lm257*?lm317?这些哪个更好?

网友M:
其实这个R5和c9只是一个滤波去干扰而已

只是你的图画得不直观把自己迷惑了

网友K:
32# cqwangsf 对,这图看起来就清楚了。呵呵!:victory:

网友K:
请问采用什么型号的精密电源合适?

网友N(2013-02-07):
我表示越来越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