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5WD怎样使用看门狗?

楼主(2008-05-28):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AT89C55WD看门狗是在什么时候使能,什么时候禁止呢?使能和复位WDT是不是都是往WDTRST写01EH和0E1就可以了阿?还有资料中说WDT有个13bit的计数器,我怎么没看到它的说明应该怎么用呢?过去从没用过看门狗,渴望各位大虾给指导一下!

楼主:
看过了,但是有点看不懂

能不能给我写几句参考一下阿

楼主:
问一下

资料上说:为了激活WDT,必须向WDTRST寄存器依次写入0E1H 和0E1H。当WDT激活后,必须向WDTRST写入01EH和0E1H喂狗来避免WDT 溢出。当计数达到8191(1FFFH)时,13 位计数器将会溢出,这将会复位器件。晶振正常工作、WDT激活后,每一个机器周期WDT 都会增加。为了复位WDT,用户必须向 WDTRST 写入01EH 和0E1H。为了很好地使用WDT,应该在一定时间 内周期性写入那部分代码,以避免WDT复位。
请问我应该怎么知道这个一定的时间在程序运行时是否到了呢?

网友A:
datasheet上说的很详细

网友B:
这么详细你都不懂

我们也不可能说的比这更详细了.
这只能说你没有狗的概念。

楼主:
大家教训的是,不过既然您知道,给指导一下吧

我确实不懂,我是问在程序中我怎么测出这个时间是否到了,然后再作处理呢?也就是说应该怎样在一定时间 内周期性写入那部分代码,以避免WDT复位呢?

网友C:
一般不测,直接喂

没有必要保持喂狗的周期,只有一个最大值的限制。

楼主:
没有必要保持喂狗的周期?

为什么?

网友D:
狗未溢出前喂狗,

如果你的狗每2ms吠一次,你的程序循环体所花时间就不要超2ms,否则,程序循环体内就要有喂狗指令.

楼主:
请教 何工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样让狗每2ms吠一次,应该怎么设置呢?
另外循环体所花时间怎么测量呢?

网友E(2012-06-26):
就是设置WDT的周期,在这里周期内做个喂狗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