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调压

楼主(2008-05-28):
   最近买了一个用可控硅做的调压模块,输出线性一点也不好,自己用晶体管做了一个,效果还是挺好的.

网友A:
线性看谁是变量了

网友B:
晶体管如何做?

难道调占空比?
低频可以的。。。。

网友C:
可控硅做的调压模块

    可控硅做的调压模块,又是交流调压,其基本原理是移相调压,自然线性不会很好的。

    “自己用晶体管做了一个,效果还是挺好的”:晶体管是怎么实现交流调压的?然道是:交-直-交?

网友D:
数学模型不对,结果当然也就不对了

楼主:
晶体管调压

   通过调占空比实现的,用555就可以了,晶体管采用1000V的.

网友C:
负载电流能做到多大?

    可否将电路贴上来,欣赏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