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记P89V51和P89C51的区别

楼主(2008-05-28):
手上只有P89V51,而KEILC UVISION2只支持P89C51

请问两者有什么区别?以P89C51为目标编译的程序烧到P89V51上有问题吗?

楼主:
另外问个中断的问题

一般51的中断就两级

P89V51的中断分四级,有两个控制字

是不是就是说这两个控制字的相应位赋值组合来决定四个优先级的中断?

楼主:
再问个中断触发的问题

我想程序在我按下一个按钮之后开始运行

这样就需要用到一个中断,51的外部中断为低有效,这样是不是通过一个按钮直接接到地就可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