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军用武器是采用什么芯片

楼主(2008-05-28):
国产的军用武器是采用什么芯片,比如:导弹的制导系统,卫星系统等等。
有谁知道啊?

网友A:
涉嫌国家机密, 说不得...

楼主:
RE:

主要是想知道国家的军用产品是不是也是采用外国的芯片,比如;INTEL的,看看国家的技术实力,这个其实也没什么机密,国家的科技水平高,就不怕别人知道,如果连武器都是采用外国的,那还有机密吗?

楼主:
RE:

是国产芯片,还是外国芯片。

网友B:
国产做得出来?

LZ没注意看看救灾部队的直升机,纯粹的军品,米-什么来着?还有法国的吧。

“国家的科技水平高,就不怕别人知道。”

国家的科技水平不高,就怕别人知道。

网友C:
直升机能买到,但芯片是买不到的,明白吗?

为什么做不出???
请看清楚是什么芯片!

楼主:
一般要能自产

军品关键部件一般要能自产,或者出自友好国家,否则打起仗来,货源一断,生产就要断顿,只能干瞪眼了

网友D:
按我说肯定是国外的!

1用10个,买一万个挑出100个最好的.库存不就有了吗?
关键是这100个最好的要好过我们能做出的所谓军品.
MCU国产还容易,DSP,FPGA呢?放着那么好的MCU,DSP,FPGA不用,你舍得吗?
2冗余设计,可靠性不就有了吗.
3所谓的军品可能并不象我们所说的那么难买,如果你只是强调温度范围,象ATMEL不就有军品卖吗.反而性能最好的才更会被列入禁卖品.

网友E:
re: t.jm

军品不是选出来的;
冗余设计,体积重量功耗咋办?

网友F:
以前chunyang帖子好象说宇航级芯片是从香港弄过来哦,

网友G:
稍微低科技点的都是通用的mcu

一般都是51啊
嘿嘿
因为老头子们就会玩51

网友F:
嘿嘿,瓜哥的军工产品呢?

网友H:
15楼的损了点

等我们老的时候,年轻人会说这些老头子只会×××

网友I:
嘿嘿

要不,研发龙芯干什么

龙芯是试验品,以后嘛~~~国家机密,不多说

网友B:
是买不到还是没钱买?

“直升机能买到,但芯片是买不到的,明白吗?”

那就好办了,买来直升机,不就有芯片了吗?配件箱里有的是芯片,大不了断顿的时候把直升机拆了取芯片。

直升机能买到,所以我们不用研制。芯片买不到,所以我们必须自力研制。是吗?
问题是:我们连直升机都做不出来,谈什么做芯片?难道我们只做个直升机外壳,里面的控制系统却要全套采用国外芯片?难道中国的汽车跑不过日本,就做个中国的外壳,去买个德国的底盘,配个日本的发动机?

这就是LZ提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技术实力显示在哪里?谁不说也看得出来,推论的出来。

网友J:
据俺所知

兵工集团下面一研究所用的Intel 386

网友K:
以前一个小弟说“国产武器用的是STC的51片”

我笑得肚子疼

网友G:
我绝对相信有武器用的STC

嘿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