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密码学大师:假设在f(t)=Rt中已知t和Rt,如何推出f?

楼主(2008-05-29):
AC, dc, CD, AD, ADC
假设算式为f(t)=Rt,t为变量,Rt为结果,f是加密算法。
监听到的数据如下:
A:
t:        Rt:
45 CA        29 3A
49 CD        2B 39

37 4C        A2 EC
47 52        AA E2

03 07        18 9C
03 A7         B8 7C

09 9A         C8 2C
19 3A        98 5C

B1 BB        47 63
B2 BB        67 53

33 75        32 BB
35 76        B3 BA

06 AA         AC 6A
06 4A         4C CA

73 94        CE 29
7A 9B        5E D9
---------------------
B:
07 0B         1C 9A
03 DC         3A DC
02 86        28 AC
17 38        E8 1C
60 E4        62 70
06 AA        AC 6A
09 8D        0B 19
86 C9        84 4D
23 B4        71 0B
13 34         C8 2C
90 D2        25 2C
5C 7D        3A BE
D8 EB        67 1B
E8 F7        6F 17
33 53        CB 33
F2 74        FA E4
EC F5        F3 CD
4B 52        9A D2
2F 50         F4 0A
------------------------------------------------
说明:
1.A组的数据比较有规律,B组的则相对零散。

2.由于监听到的数据可能有误,只要算法适合超过50%的数据就
  可判定为成立。

各位大侠若有兴趣的话,还望指教一二丫。

网友A:
初看起来还是蛮有规律的

网友B:
哪有那么容易

而且数据范围那么大,就这么几个样本有什么用?

网友C:
最笨的一招

监听完所有65536组数据,然后建立表格,到时查表就行了。

:)

网友B:
如果不是滚动码或运算码的话,LS这是最聪明的

做法

网友D:
这样的运算大多不可逆

如果还夹杂有其它因素,来回几次握手的话。单纯做样本表,可能是个天文数字。

网友E:
我也想知如何算出

知道后知诉我
这是我的邮箱:hcjing88@163.com

网友F:
可以联系山东大学数学系的一个女教授

昨天刚看了电视,她连续**了国际通用的2个密码系统。
是银行和军队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