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

楼主(2008-05-29):
大家帮个忙,今天搭了以个单片机最小系统的下载电路,为什么就是下载不了?电路检测了好几遍,晶振也起振,电源电路工作,MCU的电压也正常。下图是我搭的MAX232的图,不知道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电容

电容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做自收发测试。

先将P3.0和P3.1用线连起来,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看自己能否收到自己发送的数据。

楼主:
不太明白

不太明白,能详细点吗?是按电路接后,在P3.0和P3.1端检测电压吗?

网友B:
电路没问题

你记载电源上加个开关,电机电脑下栽后再打开开关,这样才能下栽

网友C:
先点下载,再给单片机上电,这样才能下载。

楼主:
还是不行。电路是没问题的了。

还是不行。电路是没问题的了。串口线也没问题,今天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他的收与发的功能,发觉PC端发的功能是可以的,但收就收不到东西,有也是乱码,这是为什么啊?请大家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