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请教关于c51 的位操作问题

楼主(2008-05-29):
小弟初学单片机,想做个程序,以计数器的形式(0-15)体现在p1口上,在proteus中用数码管显示,但是按照自己写的代码在keilc中观察p1都不对,更别说显示了.
麻烦高人指点一下.还有就是位访问,不知道我这样写对不对?
#include <AT89X51.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int pp=0;

do
 { for(a=0; a<50000; a++);  //一次循环
     P1_0=pp^0;
     P1_1=pp^1;
     P1_2=pp^2;
     P1_3=pp^3;
 }while(pp++<16);
 }

网友A:
这是想干啥?

pp^0 可并不是取 pp 的第零位,而是 pp 和 0 做异或

pp^1, pp^2, pp^3 也都是如此

main 中应该有个无限 loop

楼主:
那请问怎么访问pp的第0

网友B:
用位与操作。&1就是取最低位,&2就是取次低位...

楼主:
谢谢computer00

对了,忘记这种法子了
非常感谢computer00

网友C:
idata pp;

idata pp;
可位寻址字节定义

网友D:
LS?

bdata  char  pp;

网友E:
果然是菜鸟

网友F:
单片机

  大哥真行,程序能写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