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同仁开发USB相关的应用都用什么接口IC?

楼主(2008-05-30):
我查了查有好多厂商都在做,不知那款性价比最好?

1、USB接口IC的:FTDI有可以把USB接口转换成232/485/422/SPI/IIC/JATG/并口
        做起来倒是容易了,不知价格怎样?

   还有PHILIP的D12,好象用的人蛮多的,是并口的

2、带USB接口的MCU

   1)CYPRESS 的EZ-USB系列
   2)STM32f系列
   3)C8051F320/321
   4)AT91SAM7S
   5)MICROCHIP也有

我感觉国内  FTDI公司的 和 PHILIP的D12 以及 CYPRESS公司的用的比较多,C8051的价格据说还好?

不知那款价格最好,最好买?请了解的高手摆一摆?

网友A:
看你的用途了

FTDI 基本不用考虑,贵,廉价的国产替代品型号很多
d12 也就是做开发板用用,几乎没见过什么产品大规模采用过
带usb口的处理器,这个用量最大了,某些特定用途,价格之低,远超出你的想象

楼主:
谢谢,请问做控制用,控制一台设备

请问做控制用,控制一台设备的若干参数,然后设备的运行参数回传保存到PC机里这种应用,那款MCU最便宜呀?

还有做数据采集应用的那款价格最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