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用单片机实现风扇测速

楼主(2008-05-30):
大家好,项目需要对设备的风扇进行测速,这里用到的单片机是C80514F020,
现在准备采用下面的方式进行测速:
风扇有一个口线出来,每转一圈就有一个脉冲出来,准备将该口线引到单片机口线上,下降沿触发中断开启定时器,在下一个下降沿来临时关闭定时器,然后进行速度计算。
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中断太频繁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方案有什么建议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谢谢

网友A:
这样做没问题,你可以计算一下时间

占用cpu <1%

楼主:
好的

恩,多谢哦~

网友:
风扇能转多快,一圈才来一个脉冲

要是装一只几千线的编码器,楼主是不是要哭了呢。楼主应该对速度进行简单的类似滤波那样的平滑处理,要不速度不太稳定

网友B:
都这么简单明了,你还问个啥?

呵呵,真笨,拉出去喂DOG……

网友C:
5楼好严厉!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5楼: 都这么简单明了,你还问个啥?

呵呵,真笨,拉出去喂DOG……

签名:
叶子的离开,是树的不留,还是风的追求!?

转几圈,或者转几十圈、几百圈 再进行速度计算,具体要转多少圈要根据你的风扇转速和对测速的实时要求而定

网友D:
搞个磁铁和霍尔+MCU

网友B:
呵呵,开个玩笑而已……

测频率就两种方法:周期法和数脉冲法

正好在CY的网站上看到一篇**比较适合LZ:AN2283

自己去DOWN下来看看把……

网友E:
cypress

http://app.cypress.com/portal/server.pt?space=CommunityPage&control=SetCommunity&CommunityID=285&PageID=552&shortlink=DA_796161&ref=sch

网友F:
我做的这个东东早就有卖了

网友G:
测频率就两种方法:周期法和数脉冲法!--不对!

这两种方法只是 基础

实际使用的时候,不会有人直接使用的。

需要做一些变化的。

网友F:
就是周期+频率

网友H:
一般就M/T法了,根据速度大小来选择

搞复杂点,可以测量其他的量,搞转速辨识
不过你的东西没必要这样

网友F:
根据信号频率自动测量一个或多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