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keil C 小数问题 求救

楼主(2008-05-30):
在keil C 里把 float 和 double 都定为 float 只能精确到 7位
但现在我想精确到小数点后面 6位 最好是8位
如 1000.0001,1000.001,10000.015423;等
有没什么好的方**
或怎样使 double 为64位

网友A:
呵呵,一般最好不要永float,,用整型量运算,然后再处理

网友B:
keil c51没有那么精度高的,只有32位的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