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内部竟然隐藏了大量FLASH,厂家太低调了!

楼主(2008-05-31):
最近用了一批单片机,型号是STC12C5404,工作都挺正常,没出过什么问题,但是由于一直对STC的来历不是很清楚,所以对其做了一些测试。
根据STC资料上叙述,STC12C5404具有4KB CODE FLASH ,2KB DATA FLASH(EEPROM)。
CODE FLASH 0000H-0FFFH
DATA FLASH 2800H-2FFFH

经过我实际试验,发现用IAP操作的FLASH可以达到24KB,地址范围为0000H-5FFFH,与代码存储器不重叠。

一开始的测试方法为:对每个扇区进行擦除、编程、读取操作,发现可用扇区大大超出手册说明的范围。我怀疑是方法有误,地址重叠等原因。于是又另外做了一次。
编写了个程序,可执行两种操作,一是使用xmodem协议接收PC发送的一个文件存入从0地址开始的FLASH。另外还可以通过串口将FLASH中的数据发送给PC。发送一个较大的文件,然后断电后才次读入FLASH中的数据。经过比较,发现前24KB的数据一字不差,24KB以后就不对了。这就说明其内部的24KB 确实可以用。

如果能把DATA FLASH配置为CODE 就十分有用了,不然太浪费了。
这也说明了STC的手册有点不太可信。
谁能解释这些现象?

网友A:
很简单。你对stc的来历搞清楚就知道了:

看看mpc82e54的pdf,就知道,stc的12所有型号都是那个芯片“变”出来的。

还有stc58实际就是516被分成两个区。

网友B:
是否所有的stc12c4052都有超2k的flash

我也就个别stc12c4052做过测试,确能到5fff,不知是否所有的都行,希望厂家给个说法.

网友C:
是这样么

网友A:
lz在论坛搜索里面输入:stc,仔细翻看以前的帖子

就会明白stc的来龙去脉。

stc用ispcode来配置flash。

实际就是一个芯片,然后分出10多种ic来卖细分市场。

我曾经用mpc的编程器,对stc12c2052编程,所谓2kflash的mcu,刷成了mpc82e52-》8kflash的芯片,。
其它的没怎么试过,应该都是一个芯片。

http://www.megawin.com.tw/ProductBigClass_8051.asp?BigClassName=8051%20MicroController

產品 >> 8051 MicroController >> 所有產品

网友D:
正常。

大牌厂商也会这样。

           有些牌子是在不公开的测试模式下配置的。

另外,二极管,三极管也有类似的。耐压不一样的管子,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最关键的一点,只要符合说明书的指标就可以,多一点又如何.

楼主:
我也怀疑过STC12系列是由mpc82e54配置而得。

看过mpc82e54的datasheet,
mpc82e54这个芯片内部具有15.5KB Flash,内部Flash分为三块,应用程序代码区、IAP 数据Flash、ISP代码区。可以用通用编程器配置各部分的大小。
如果配置为ISP代码占用3.5KB,IAP数据区占用11K,那么剩下应用程序空间1KB,这就是STC12C5401。
如果配置为ISP代码占用3.5KB,IAP数据区占用10K,那么剩下应用程序空间2KB,这就是STC12C5402。
.
.
.
如果配置为ISP代码占用3.5KB,IAP数据区占用2K,那么剩下应用程序空间10KB,这就是STC12C5410。
如果配置为ISP代码占用3.5KB,IAP数据区占用0K,那么剩下应用程序空间12KB,这就是STC12C5412。
由此可见,STC这个系列的所有芯片成本都是一样的,虽然它们售价不一样。

以前就是认为如上面那样都是由MPC片子配置得到,可是今天的测试结果与megawin的datasheet也不一致啊。MPC82E54总共才15.5KB flash,还是全部共用的。难道megawin的芯片也和手册不符?

看来是占便宜了。

网友E:
高端没测试通过的,当低端的卖,这个你都不知道?

网友F:
标记,,长见识一哈

网友G:
长了一点见识

网友H:
早就知道了

网友I:
re

遇到怀疑过,没实践过。
有空试下

楼主:
回10楼,这个高端型号指的是什么?

网友J:
方法

我也用的是STC单片机,还不知道这些

网友K:
我原来一直大量使用STC 的EEPROM

网友L:
这样我们不是占便宜拉---------

网友M(2010-12-11):
我也没试过,但没什么出奇的,该型号的数据表只保证描述的内容可用。例如INTEL的CPU可超频使用,真是“惊天秘密”啊, 看来INTEL的数据表也“不可靠”。。。 ;P:L

网友:
intel的CPU超频,AMD的CPU 不但能超频,还能“开核”、开三级cache,感觉是占大便宜了。

网友N:
自宫了的AVR,比如Atmega8这个,官方说带L的只可以跑到8M@3V,不带L的是5V可以跑到16M,其实是IC出厂后测试,能在工作到2.5V的,丝印就带L,但是限制频率到8M,不能跑的就不带L,要5V。。。
另外,AVR号称1T,指令表还有好多2T、3T的指令啊。。。
所以,老外的手册也不可信。。。。:lol

网友M:
刚买了几片ATMEGA8A回来玩,与原来的有一些区别(详见官方的笔记)。 :)

网友O:
还有这事?

网友P(2011-06-29):
回复 网友D:
长见识!!!

网友Q:
早知道是这样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N:
大长见识爱爱爱!!

网友M:
刚买了几片ATMEGA8A回来玩,与原来的有一些区别(详见官方的笔记)。 :)
引用 网友M:

原来晶片都是有差别的:

翻译的区别应用笔记见原帖:https://bbs.21ic.com/icview-243264-1-1.html :)

网友R:
mark!知道了,今天有学知识了!

网友S:
回复 网友M:
哥们把晶片都搞出来了:)

网友T(2011-08-13):
陈年老调,永恒的话题。

网友M:
其实INTEL的奔腾和赛扬都是同线生产的,后来屏蔽缓存,核心而来。 请看:

STC12C5A08S2和STC12C5A60S2的FLASH是明显不同的,但晶片核心(DIE)面积非常相近!

其他增强51的DIP40封装的核心DIE展示:

(2824)

网友U:
STC 的资料里FLASH容量都是**K+
至于加多少,自己去体会了!

网友V:
嘘,小声一点

网友W:
ls才发现

网友X(2016-08-26):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594-1-1.html这个帖子的的实现方法,能请教你一下吗、
关于有些MCU的flash容量和手册标称不一致,是因为同一系列产品,生产时候的厂家阉割功能,很多其实是仅仅阉割了手册,但没有阉割硬件外设这些,出厂时,对手册上没有说明的外设不测试。因此使用有风险。测试过STM32一些型号的外设,不过原厂FAE说慎用

网友Q:
同一个东西5块钱没人要,3块就有人要,那就卖3块,换个型号掩人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