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考题

楼主(2007-03-16):
  有两个局部变量,不能使用任何其它变量,实现这两个变量的值互换,用C实现.

网友A:
完全不使用其他空间要实现两个变量的值互换是不可能的。

网友B:
re

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C:
使用异或操作可以

int a,b;

a=a^b;
b=a^b;
a=a^b;

不过我宁愿再申请一个变量来做.

网友A:
巧妙!

b <= a^b^b
a <= a^b^a^b^b

网友D:
re

a = a + b;
b = a - b;
a = a - b;

网友A:
六楼的不行,有可能发生溢出

网友C:
楼上的结果可能会溢出.

网友D:
嗯,确实有溢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