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看一下这种预处理命令是什么含义,谢谢了!

楼主(2007-03-16):
#ifdef __cplusplus
  #define data
  #define xdata
  #define idata
  #define bdata
  #define pdata
  #define bit unsigned char
  #define sbit unsigned char
  #define sfr unsigned char
  #define _at_ //
  #define static
#endif

网友A:
我猜市单片机的程序向其他平台移植。。。

网友B:
__cplusplus相当于一个开关,用它开控制下面的类型

看起来__cplusplus像是C++.

如果定义了__cplusplus,那么下面的宏被定义,例如data被定义为空串,bit 被定义为unsigned char

网友C:
随便说说

  典型的预处理(条件编译).

网友D:
条件编译

#ifdef __cplusplus:如果定义了 __cplusplus这个标识,那么下边的有效。
否则就跳过去。
我以前在程序中就利用这个来选择执行的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