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在Keil下的调试

楼主(2007-03-16):
最近在弄ADUC848,想在Keil里实现调试功能,可是怎么也不行?敢问那位大侠用过,给点指导?

网友A:
据说所知,不能在Keil下调试

你可以使用Quickstart套件里面的开发环境,实现调试,叫Aspire的那个。不过只能用汇编。 Quickstart Plus可以用C语言编程并调试。很久没有用了,可能也老土了。最好找个Full version的Keil试试。

网友B:
偶都是先软件仿真,通过之后再直接ISP烧进去运行

网友C:
不能在Keil下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