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四楼的,现在一些机打**就是用这个方法.

楼主(2007-03-16):
我要帮一间广告公司设计一个车站广告牌,会动的那种,这样可以显示多几个广告,但是我要比较精确地定位,因为每一幅广告的大小和广告板的大小差不多,所以我就是找一个能帮我精确定位的传感器,一检测到那广告与广告的边缘来到就要停。请大家告诉下我用什么传感器和它的型号是怎么样,万分感激了。

网友A:
你要的是什么级别的精度?

用位移传感器可以么?

网友B:
不用那么复杂,在边缘装个触点开关就行了

网友C:
用印刷标记传感器。

,把不干胶得标记贴在广告纸背面,可以定位

楼主:
谢谢你们

但是我现在都不知道精度要多高,我要试一下才知道,位移传感器可能不太好。那个在边沿装个触点开关和不干娇的朋友可以说得详细点吗?据我了解好像是用金属的传感的,金属贴在广告布上,当传感器检测到有金属时mcu响应。请问是这样吗?大家知道型号吗?

网友D:
楼主自己的方案就不错,用几个磁铁和一个干簧管也可以

磁铁粘在广告布做定位标记,随便什么单片机都可以完成。

网友:
光电开关

在边缘印刷或贴一个黑标就行。

网友E:
5楼说的是接近开关,电子市场有很多。

网友F:
广告定位,几毫米的误差都无所谓,可采用的定位方法多了

微动限位开关,杆簧管,光偶,霍尔传感等等。就看你的成本要求了。

另外建议再加个位置检测(停止位前),以便提前减速。这样停止更为平稳和准确。

网友G:


楼主:
真的很谢谢大家

这里的人真的很好,谢谢你们,我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