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嘿嘿。

楼主(2007-03-16):
我用一块看门狗MAX706芯片。用到里边的掉电检测和看门狗引脚。并且MCU有电池保证断电后自动供电。
我想要检测到掉电了然后使MCU进入休眠方式,但是此时看门狗还在工作,MCU休眠后就不喂狗了,所以狗老复位把MCU来唤醒。
请教一下:我该怎么做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两种办法:一、若MCU不怕死,关掉看门狗;二、定时唤醒MCU

楼主:
to 平常人

谢谢你。我不太明白”定时唤醒MCU并喂狗“的意思。能否介绍详细点。
这个看门狗也没有使能引脚,所以他一直处于运行状态的。当MCU休眠后,每过1.2s就被他唤醒了。
如何在休眠状态喂狗呢?MCU休眠后定时器还能运行么?
谢谢指教!